GWinstek PST-3202 LCD 背光會亮但沒有字 (算修好了)

楼主(2024-12-25):
這一台GWinstek PST-3202是標來的,問題是 LCD 背光會亮但沒有字
來源在以下的link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413-1-1.html

拆開後

前面的面板拆下後,我有先用元波器看一下 LCD的輸入訊號是否有在動?
看到有在動,MCU應該沒有壞,再來查LCD module

有查到LCD module中  C82  電容短路

更換鉭質電容(4.7uF 25V) 後

C82  電容相當於以下電路圖中的C2容,電容短路 Vout = 0, Negative LCD conntrast Bias Power Supply 有問題,造成 LCD會亮但沒有字

更換鉭質電容後,量了一下Vout =  - 16.4V
R1 = 1M
R2 = 75K
Vout = -1.22V * R1/R2 = -16.26V 和理論值接近
下圖是供電5V的接腳,量測點在電容的負端

更換鉭質電容後就有字了,但 LCD有一條無法顯示。
目前操作上都正常了,LCD無法顯示的地方對操作影響不大,目前先不去動它了,怕越弄越嚴重。

正面照

最後感謝 pmerw割愛,能檢到這台運氣很好,換個電容就搞定了。

网友:
不錯,恭喜完修。LCD應該可以買到替代品,要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