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SI RTX 2060 Super AERO 畫面時有時無 維修分享

楼主(2024-12-26):
型號:MSI RTX2060 SUPER AERO ITX 8G
故障原因:畫面時有時無,就算有畫面很快就黑掉,還會伴隨風扇狂轉

顯卡未拆前正面與背面照

顯卡拆開後正面與背面照

維修流程:
已知可以過電有畫面,代表電壓出全了,還是依照正常流程來走一遍

1.阻抗量測
依照上電順序12V 3.3V > 5V >1.8V > NVVDD > PEXVDD > FBVDD,對地均無短路。

2.電壓量測
一樣依照上電順序12V 3.3V > 5V >1.8V > NVVDD > PEXVDD > FBVDD來量測
12V 3.3V > 5V有出現,1.8V之後沒出電壓

3.訊號量測
上電量測1.8V主控的EN(開啟、紅色)並沒有電壓,VCC與VIN有12V(藍色)

向上尋找1V8_EN的來源,電路圖中是由U509 AND閘提供1V8_EN訊號
PS_5V_PGOOD為高電位
PS_VMON_PGOOD為低電位<-問題在此,正常要為高電位

PS_VMON_PGOOD由NCP45491 BS_OK提供
NCP45491是四通道電壓檢測IC,只要邏輯條件不滿足就不會輸出BS_OK高電位訊號
須滿足邏輯圖紅框內條件並對照PIN腳圖
EN(28腳綠色)為低電位
VCC(27腳黃色)高電位
SKIP(25腳橘色)高電位
BS_IN(3,6,11,14腳紅色)四組高電位且大於BS_REF(24腳紫色)基準電壓
才會發BS_OK(30腳藍色)高電位訊號

4.實際量測
板上量測EN為0V VCC為3.3V SKIP為5V
BS_REF約為130mV

BS_IN1約為110mV <-低於BS_REF

BS_IN2約為150mV

BS_IN3約為150mV

BS_IN2約為110mV <-低於BS_REF

BS_IN1與BS_IN4明顯低於BS_REF,代表這兩組異常造成條件不滿足
已知BS_IN1與BS_IN4有異常,檢查NCP45491與之相連元件
檢查一圈後,發現BS_IN1(紅框)有一顆相連電阻外觀略有異常,綠框為BS_IN2與BS_IN3相連電阻
BS_IN4這組未使用,直接被0歐電阻與BS_IN1相連接

5.元件量測與更換
拆下BS_IN1相連紅框電阻量測,量測為OL斷路

拆下BS_IN2與BS_IN3相連相連電阻為75K

參考電路圖為75K
既然都拆下了,BS_IN3組75K電阻都換新,避免後續再壞。

6.上電與上機測試
電阻更換後上電測試忘了拍,上電量測BS_IN四組測均約為160mV
安裝散熱器前,上機測試有畫面,且不會再黑掉

重塗散熱膏與安裝散熱器,上機測試
驅動正常,甜甜圈正常與3D通過測試

本次小小心得:釐清故障原因,別盲目換IC,避免問題沒找到,還把問題擴大。

本次有先依照上電時序釐清故障原因,找到確切的故障位置,還好沒誤殺NCP45491或1V8主控。

本次維修至此結束,有任何問題歡迎一起討論
公狗部分也請大家多多幫忙喔!

參考文章對岸維修案例-2060S显卡全板没供电简析,安森美NCP45491原理分析
NCP45491文檔: NCP45491.PDF (153.27 KB, 下載次數: 10)

网友:
那個 量測IC 電壓 電流 電阻 的探針好細, 蠻厲害的。

网友:
修理流程很清楚,明了,還有通過電路圖找到問題點的過程很詳細,學習到了,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這麼詳細的內容~~

网友:
好棒的維修分享,細節詳細說明,可是我看到密密麻麻的貼片線路板,會有恐懼感,光找線路,就會讓我昏了頭,好強喔!

网友:
好厲害的維修能力

网友:
說明很清楚,學到一課,感謝大大無私分享

网友:
很棒的維修分享~很清楚的說明,對我太有幫助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