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電源故障如何測試維修?

楼主(2024-12-28):
手邊有2顆白牌行動電源

因為我都用磁吸頭

有機會沒吸對位置  會短路燒掉

因為我有因此燒掉過一顆

上次燒掉不過電

拆開看

如圖2顆元件

有一顆有類似燒掉鼓起來

型號9205A

網路買來換上就復活了

但這次我找不到任何有燒掉痕跡的零件

我用電表量過所有的電容

只有圖內2顆是短路的(我有拆好的那組來量 是沒有短路的)

我把兩顆電容拆下

直接量電路板上2個點

一樣是短路的

所以並不是電容被擊穿短路

那接下來

我還有哪邊可以測試....

网友A:
"直接量電路板上2個點
一樣是短路的"

給予那兩個點 外加低電壓 限制電流     通常短路的地方會發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量電路板上2個點
一樣是短路的"

挖靠還有ˊ這招喔
我再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