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YAMA TL650W 風扇卡死 報電容 意外發現加重鐵塊

楼主(2024-12-28):
YAMA TL650W 加重鐵塊

YAMA TL650W 加重鐵塊

YAMA TL650W 加重鐵塊

卡死風扇 無法上油

卡死風扇 無法上油

卡死風扇 無法上油

爆ˋ電容

爆ˋ電容

爆電容

网友A:
這種後面封死,又沒有拆卸點的,可以用鑽頭鑽孔,用針車油灌入,鑽的孔再用黃油塞入封住,貼上貼紙就不會露油,只是可能需要定時補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後面封死,又沒有拆卸點的,可以用鑽頭鑽孔,用針車油灌入,鑽的孔再用黃油塞入封住,貼上貼紙就不會露 ...

謝謝阿三哥 拆爛了 還是廢品找一顆底部可以上油的換上

拆爛了

拆爛了

网友B:
爆電容事小,主要是電感發黑了!!

磁芯與重繞線圈要找替代用料,不容易...

補充內容 (2024-12-28 10:10 PM):
風扇沒增強散熱導致二次側元件超過額定範圍,導致電容失效、線圈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爆電容事小,主要是電感發黑了!!

磁芯與重繞線圈要找替代用料,不容易... ...

謝謝P大 我把它放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P大 我把它放生了

這電源上電後,供電電壓正常嗎?

二次側電感發黑,應該不是壞掉,
是多上了一層黑漆作為黑化(美觀),
一般常見電感塗透明凡立水,這廠商故意塗黑漆,

如果電感有明顯焦味,那才是真的壞掉,
電感沒壞的,換新電容+風扇就可以再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電源上電後,供電電壓正常嗎?

二次側電感發黑,應該不是壞掉,

謝謝J大的回覆 回收處理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J大的回覆 回收處理了

庫存電容

庫存電容

庫存電容 圖片旋轉不成功 ><

熱機測試

熱機測試

熱機測試看看穩不穩定吧

网友D:
電供為什麼有加重鐵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電供為什麼有加重鐵塊

因為有人覺得POWER 越重越好

网友:
真的不能以重量來判斷品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為有人覺得POWER 越重越好

用重量來判斷電供的好壞,是一種正常思維的辦法,用料好用量多,自然比偷工減料的重一些,只要在回收場混的久一些,就會知道哪個廠牌用料比較好。

再來說主機板,相同規格大板一定比小板好,6個USB的一定比4個的好,3.0有4個的也會比2個得好一點,這個是在不拆機,用外觀來判斷這台主機能不能買的簡單方法,因為已經很久沒到回收場晃蕩了,至今為止,還沒收過有燈光的主機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