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H81H3-AD 求助 BIOS

楼主(2024-12-28):
ACER  H81H3-AD  BIOS 求助 BIOS 修改

開機 LOGO 當

W25Q64FV_20241228_(原).rar

3.21 MB, 下載次數: 1

网友:
你的修改

楼主:
獅大 : 狀況一樣 LOGO 當

有試過這 BIOS 可進入到 BIOS 設定內 , 因想恢復 原機 序號 等..

H81H3-AD V.1.0.rar

3.15 MB, 下載次數: 2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大 : 狀況一樣 LOGO 當

有試過這 BIOS 可進入到 BIOS 設定內 , 因想恢復 原機 序號 等..

可開機那個BIOS有序號嗎
可以打上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開機那個BIOS有序號嗎
可以打上來嗎

网友A:
H81H3-AD V.1.0.rar (3.15 MB, 下載次數: 1)
改回你原始檔案的序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回你原始檔案的序號

感謝 -- 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