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堆高機預熱Timer電路板疑問

楼主(2024-12-29):
這種寒流天氣,車子沒預熱幾乎發不動,請人來修,這塊Timer元件壞掉新品報價1萬
引擎那邊有sensor視引擎溫度由這板子決定要預熱幾秒,
目測好像沒有零件變色或燒掉,拿數位電錶量除了兩顆IC,四顆電容沒量,其他都量沒異常。
NEC C2 7C 0945L01
這顆IC我找不到datasheet
我只剩拆電容量容值可以做嗎?
另外藍條的二極體正向反向都有壓降,不是應該應該一邊斷路嗎?每顆量正反向都有壓降。

IC TOSHIBA 0940K T2563
T2563 google 找到的是其他IC

网友A:
這片像是純類比電路,通常計時電路是由單穩態電路組成,而其中又以電容作為計時功能,她通常是為較易損壞元件,在不知板上芯片型號時,直接替換這4顆電容(選日式電容,具低漏電/低ESR),或許是目前最快的維修方式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片像是純類比電路,通常計時電路是由單穩態電路組成,而其中又以電容作為計時功能,她通常是為較易損壞元件, ...

我先試試解焊電容量量看數值正不正常。

网友B:
另外藍條的二極體正向反向都有壓降,不是應該應該一邊斷路嗎?每顆量正反向都有壓降。
----------------------------------------------------------------------------
拆下來單獨測量?還是在電路板上測量?
電路板上測量會被其他電路影響,無法依此判斷好壞。

网友C:
2#直接替換這4顆電容,不用掙扎直接替換這4顆電容

從照片看焊點看都有點變色,各電阻測量,焊點重新焊接 清潔

网友D:
電解電容被樓上都說完了
我再補充一下  藍色的小電容,一個是鉭質電容,五個相似的是積層陶瓷電容
一般來說積層電容,不管是不是SMD或插件式,衝擊產生機械應力,薄薄的陶瓷可能會破裂,因此也都是故障常客。
在車用電子領域,針對這問題就不像消費型電子簡單看待積層陶瓷電容,
標榜用於車用電子高安全性的積層陶瓷電容,通常是引腳兩個電極端內有撓性材料(FLEX)吸收衝擊,另外是內部採用 增加未接電極中間層 破裂後兩電極錯位防止短路, 再進一步是彼端電極長度稍作縮限不入此端電極易裂的危險區
較少早前未出現這種零件的設計方法 是直接電路上放兩個電容串接 當某個陣亡時另一個能撐住  不久後就出現一個零件內部事實上是兩個串接
再後才進化 前述FLEX撓性材料與空電極中層 作法

說了這麼多 就是說  這積層陶瓷電容  也是容易壞的...

网友E:
是否能看到sensor,溫度sensor屬於那一類型? 假如熱電偶類型的輸出是類比溫度電壓,這一IC應該是運算放大器(熱電偶需要放大),溫度假如是數位輸出,IC就會是單晶片,版主說,偵測引擎溫度冷熱後,決定加熱的時間,我是有點懷疑這樣的說法,因為廠商不需要這樣的設計,應該是加熱到達預設的某溫度,就關閉加熱,這樣的引擎加熱更精準,但是感覺好像越冷,加熱時間越長,好像是偵測溫度後,控制加熱時間

网友F:
NEC那顆可能是uPC277,比對一下電路應該很好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藍條的二極體正向反向都有壓降,不是應該應該一邊斷路嗎?每顆量正反向都有壓降。
------------------- ...

我直接電路板測量,二極體要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2#直接替換這4顆電容,不用掙扎直接替換這4顆電容

從照片看焊點看都有點變色,各電阻測量,焊點重新焊接  ...

我拆下量4顆電容數值都OK,
3.3u -> 3.84u
47u -> 47.3u,47.6u,46.7u
應該都算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直接替換這4顆電容,不用掙扎直接替換這4顆電容

從照片看焊點看都有點變色,各電阻測量,焊點重新焊接  ...

那不是變色,外表好像塗了一層透明漆,
我量元件幾乎都沒數值,要在焊點上用刀刮一下,才能量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能看到sensor,溫度sensor屬於那一類型? 假如熱電偶類型的輸出是類比溫度電壓,這一IC應該是運算放大 ...

sensor看不到,只知道引擎後面有插座信號連接到這塊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NEC那顆可能是uPC277,比對一下電路應該很好確認。

沒錯,這顆是C277C,第一個7看不太出來,多虧Vin看出,
查了一下這顆是比較IC。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解電容被樓上都說完了
我再補充一下  藍色的小電容,一個是鉭質電容,五個相似的是積層陶瓷電容
一般來說 ...

我用放大鏡去看都沒有裂痕。
拆這些零件很頭痛,日本人都把接腳往外扳銲住。
要拆還要扳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放大鏡去看都沒有裂痕。
拆這些零件很頭痛,日本人都把接腳往外扳銲住。
要拆還要扳直。 ...

積層陶瓷電容MLCC插件式由於有環氧樹酯外覆層  所以內部本體裂痕無法從外觀檢視
而且這類裂痕 都是以高放大倍率的X光檢查機觀察
這已是百萬元級設備 會有配置的電子廠公司量級門檻不低   實驗室有如CSI
或是外包給專業檢測實驗室  事態發展到這通常是要辦成大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積層陶瓷電容MLCC插件式由於有環氧樹酯外覆層  所以內部本體裂痕無法從外觀檢視
而且這類裂痕 都是以高放 ...

所以還是要一顆一顆解再量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NEC那顆可能是uPC277,比對一下電路應該很好確認。

TOSHIBA那顆IC請問知道嗎?

网友G:
工具

引用 楼主:
所以還是要一顆一顆解再量數值?

是的!完全正確,在線測量只是帶你進迷宮,我有體驗過!就是不完全(完美)\所以它不是"真理"那就要放了它吧!

建議您!去看看站上精華或老大的貼文,先學而後思,才對!希望對您有幫助。

思而不學則為ˋ惘,學而不思即為殆,不學而言即為"無知"

先說;不是潑水,網路太棒了,不用拉不下臉,能做到聖人說的;不恥下問,大家不必作聖人
,就有作聖人˙的的權力,那還要謝謝老大了。

工具就只是工具,找適合的用法,不然疑問越多,就會亂了套,我亂了套後.就會全拆了,疑問一個也不能多,捷徑是給完全了解的人用的省力方法,我常走回頭路,繞得更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完全正確,在線測量只是帶你進迷宮,我有體驗過!就是不完全(完美)\所以它不是"真理"那就要放了它吧! ...

感謝高人指點,
目前我會一顆一顆解焊去量,再不行的話只好換NEC那顆IC。
如果結果還是失敗,只好鼻子摸著放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還是要一顆一顆解再量數值?

當然這是最簡單不須高深技術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謝高人指點,
目前我會一顆一顆解焊去量,再不行的話只好換NEC那顆IC。
如果結果還是失敗,只好鼻子摸 ...

太早放生,就不會進步,最後還有一招;就定時加熱,不用想的太複雜,用7555自己做一個,不難的。

我用了二十幾年的,RO逆滲透電腦控制板,也是這樣用原本外盒+固態繼電器,用快兩年了,感覺更堅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早放生,就不會進步,最後還有一招;就定時加熱,不用想的太複雜,用7555自己做一個,不難的。

我用了 ...

822UA-1C繼電器接腳和測量詢問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790-1-1.html
我目前就是用這方法,但沒想到這顆timer也會掛,還好只是二極體好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822UA-1C繼電器接腳和測量詢問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790-1-1.html

那看溫度感應,用哪種熱電偶,用溫度開關(模塊+固態繼電器),應該可以很耐用。

网友:
既然測量零件找不出故障,換一個方式,簡略畫一下線路,分析一下線路,PC板插上汽車接頭,量一下電壓,找出電源端,訊號輸入端及輸出端, 然後拆下來,PC板外接電源,用電阻及電位器分壓,模擬熱電偶輸入電壓的變化,然後輸入到PC板的輸入端,輸入的電壓有變化, 量運算放大器的動作正常嗎?(溫度是直流放大),從輸入往後量,訊號在那裡出現不合理不ˊ正常,做一個動態的分析

网友:
電源檢視 做了嗎

网友H:
逆向工程完畢, 以後就可以每樁賺一萬, 你值得的, 或者是直接開發替代品, 全台的都給他接單
https://www.drive2.ru/b/583315383742640976/
https://patentimages.storage.goo ... 10/CN105041545A.pdf
參考看看
測試用的源碼大致可用, 沒有開關去抖動, 實際上機要另行加入或者大電容徬路.

#include <mc68hc908.h>  // Cosmic C 提供的標頭文件
#define TEMP_MIN 14
#define TEMP_MAX 20
#define HEAT_MIN_TIME 4
#define HEAT_MAX_TIME 20

// 定義引腳
#define START_BUTTON PTAD_PTAD0  // START 接在 PTA0
#define HEATER_RELAY PTBD_PTBD0  // 繼電器接在 PTB0
#define INDICATOR_LED PTBD_PTBD1 // 指示燈接在 PTB1

// 函數原型
void delay_seconds(unsigned int seconds);
unsigned int read_temperature();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int heat_time;

    // 初始化引腳
    DDRA = 0x00; // 設置PORTA為輸入 (START按鈕)
    DDRB = 0x03; // 設置PORTB前兩位為輸出 (繼電器和指示燈)

    while (1) {
        if (START_BUTTON == 1) {  // 檢查 START 按鈕是否按下
            temp = read_temperature(); // 讀取溫度數值

            if (temp < (TEMP_MIN * 1023) / 1024) {  // 若溫度低於14°C
                HEATER_RELAY = 1;      // 啟動加熱繼電器
                INDICATOR_LED = 1;     // 點亮指示燈

                // 計算預熱時間
                heat_time = HEAT_MIN_TIME +
                            ((TEMP_MIN - temp * 1024 / 1023) * (HEAT_MAX_TIME - HEAT_MIN_TIME)) / (TEMP_MIN - TEMP_MAX);

                if (heat_time > HEAT_MAX_TIME) {
                    heat_time = HEAT_MAX_TIME;
                } else if (heat_time < HEAT_MIN_TIME) {
                    heat_time = HEAT_MIN_TIME;
                }

                delay_seconds(heat_time); // 等待指定時間

                HEATER_RELAY = 0;      // 關閉加熱繼電器
                INDICATOR_LED = 0;     // 熄滅指示燈
            }
        }
    }
}

// 模擬讀取溫度數據
unsigned int read_temperature() {
    // 模擬 MAX6675 測量,應實際使用 SPI 通訊讀取
    // 返回值範圍 0~1023 (正規化值)
    unsigned int temp_raw = 0; // 例如讀取的模擬數據
    return temp_raw;
}

// 簡單的延遲函數 (秒)
void delay_seconds(unsigned int seconds)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0; i < seconds; i++) {
        for (j = 0; j < 1000; j++) {
            __asm NOP; // 無操作指令,用於耗時
        }
    }
}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逆向工程完畢, 以後就可以每樁賺一萬, 你值得的, 或者是直接開發替代品, 全台的都給他接單
https://www.dri ...

大神,請接受我的頂禮膜拜!!

网友:
網路上找到的都是 28510-23360-71 DENSO 078400-3471 ,

但看不到內部,也不知道功能是否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神,請接受我的頂禮膜拜!!

A大誤會了, 只是曾經玩過類似的題目, 分享一下紀錄而已, 並非大嬸, 淘寶已經很多現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