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微星 MSI RX570 ARMOR OC 缺電壓求助?

楼主(2025-01-02):
上電!卡 B2 測量 電壓 都有 只有 VDDCI 0V
查下 好像 GS7256 供給他電壓的
測量GS7256 1.12V 2.0V 3.0.75 4.12V 5.12V 6.0V  7.0.7V  8.0V
有換過料版的一顆 還是電壓一樣 不知道是不是拿到壞的!
7腳的EN 0.7V 好像低了點 有參考 大大的維修文!
7腳 相連的 K6N 已換過新的 也一樣!
不太懂 工作原理 求助!
MS-V341 REV 2.0.rar (347.17 KB, 下載次數: 4)

网友A:
Q1016 pin1 pin6不該導通的,才會使EN開啟。

Q1016 pin2 電壓多少?若這pin有0.6V那就要往前級查。是哪個元件讓他有電壓出來?!

正常來說Q1024 要導通,pin3的電壓才不會傳遞到Q1016

補充內容 (2025-1-3 10:56 AM):
根據樓主資料跟Q1016沒關係

補充內容 (2025-1-3 01:22 PM):
可以參考電路圖,比較容易理解

一些點位圖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849-1-1.html

网友B:
幫你查了一下7腳要0.8V以上
C5002 (15pF) -> (7) EN
C5003 (0.01uF) -> (7) EN
C610 (0.1uF) -> (5) VCC
Q811 (2n7002 ) ) -> ( R813) -> (6) FB
這顆可用rt8120ar代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016 pin1 pin6不該導通的,才會使EN開啟。

Q1016 pin2 電壓多少?若這pin有0.6V那就要往前級查。是哪個元 ...

EN 電壓有點低 補上 Q1016 Q1024 電壓\
Q1016  1. 0V 2. 0V 3.2.10V 4. 0V 5. 0V 6.0.56V
Q1024   1.0.6V 2.0V 3.0V
有更換這2科 Q1016 Q1024 電壓還是一樣
查無頭緒了 只能等 U2 到貨再換看看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幫你查了一下7腳要0.8V以上
C5002 (15pF) -> (7) EN
C5003 (0.01uF) -> (7) EN

7腳 電壓 有點低! 我在查查 感謝提供!

网友C:
C5002
C5003
基本上能換就一定要換,很常因為這兩顆電容老化導致工作異常
Q1016我都是會拔掉直接強開EN、A卡EN很大程度都是在繞圈圈
拔掉反而降低返修率,GS7256也是故障常客,如需要料件可直接聯繫我
那東西備料都十分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C5002
C5003
基本上能換就一定要換,很常因為這兩顆電容老化導致工作異常

GS7256 我把他的7腳翹起 0.6V 是 GS7256 產生的
!謝謝Q大 我掏寶有訂購拉!

楼主:
更換 GS7256 VCCDI 電壓 變成0.45 XD GS7256的輸入電壓怎麼變低了 12v經過-(2R2)6-7V飄動
~~~
拆掉2R2 直接給他 倒通 竟然 可以開機有畫面 VCCDI 0.8V
測量 壞掉的2R2 變成26歐姆 好的2歐姆
等下熱機 測試! 目前 可以正常開機有畫面!
2r2 故障 跟GS7256 當初 沒注意到這ˋ顆2r2 已經變質了(奇怪的事當初裝上故障的GS7256 測量電壓還是12V)

网友:
阻抗正常,就強上拉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