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被動式喇叭ALTEC接電腦主機3.5mm孔有電流雜音

楼主(2025-01-03):
先說明所有的電源接孔都是3孔式含接地。
電腦是內建音效Realtek,出來後經過小型放大器下面這台,再輸出到ALTEC被動式喇叭,
但一接上,就有很大的電流音,我再拿耳機試,沒有任何雜音,

換用這顆USB DAC一樣很大的雜音,但接耳機還是一樣沒雜音,
再換小尾巴,接耳機正常,但一接喇叭還是很大雜音。
有沒有可能是PC 3.5mm到放大器這條線的關係?
要特地買一條公對公去雜訊的線?

有一種音頻共地隔離器有效嗎?

网友A:
午安:帶藍芽功放板,不一樣板經驗也是雜音,結果是喇叭線沒接到正確位置,喇叭輸出位置與一般不同,DC電源更換一個及DC插座並聯電容,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午安:帶藍芽功放板,不一樣板經驗也是雜音,結果是喇叭線沒接到正確位置,喇叭輸出位置與一般不同,DC電源 ...

大哥午安,喇叭線接的位置沒錯為何會說與位置一般不同?
請問3.5mm插座如何並聯電容?

网友B:
那一種的電流雜音?   高音的嘶嘶聲,或是低頻的交流哼聲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一種的電流雜音?   高音的嘶嘶聲,或是低頻的交流哼聲 ,

這種聲音,開越大聲越明顯

功放板有沒有可能?

网友:
以我的經驗都是插頭氧化了,橡皮擦擦一擦,插進插座後轉一轉就好了。

网友C:
音響的噪音可簡單的分類成兩類,一是低頻的哼聲或稱為電流聲,聲音的成分是交流市電頻率的整數倍總和,例如 60 + 120 + 180 + .... Hz 組合成的,多半與訊號地線或地迴路有關例如地線斷掉不通或行成地迴圈迴路,也有可能是感應到外界的磁場而產生如距離變壓器與馬達線圈太近。
二是高頻的沙沙雜音或炒豆聲,聲音的成分是各種頻率信號都有但幅度會比較小需要開大音量才容易聽到,這與設備的半導體熱噪音或錯誤的連接有關,例如從音效卡的 EAR 耳機輸出錯誤的連接到擴大機,要走 Line Out 才對。

非廠牌自組裝的電腦音效輸出可能因電源與機殼隔離的原因產生不乾淨的類比音頻訊號,要解決此問題有兩種辦法,一是用同軸或光纖的數位輸出再接有數位輸入的擴大機,二是採用有獨立電源的外接音效介面。

音頻共地隔離器有可能可以幫上忙,裡面是變壓器交聯可以阻斷地迴路的哼聲雜訊,缺點是這種變壓器的聲音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聲音,開越大聲越明顯

功放板有沒有可能?

這是交流哼聲,訊號隔離線的接地有問題, 小型放大器的地,跟電腦要共地,透過插頭,兩方的地連接在一起

网友:
想要有好聲音,鈔能力是不可少的,買一張到創新未來5.1聲道的音效卡,再加上三組 KINYO 金葉 KY-670 的喇叭,就可組成一套克難式的5.1聲道的環繞喇叭系統,在網路上都可以找到5.1聲道的音源,聽過5.1聲道,相信你就不會想聽電腦內建的聲音了。

如果是XP系統,有一些主機板利用內建的音效系統,不用外接音效卡也可以組成5.1聲道的系統。只是XP系統不支援城通的下載,WIN7應該也可以組成5.1聲道的系統,只是我沒試過,因為用到WIN7時,已經有痞友(KKP大大)贈送一張創新的音效卡了。

网友:
我遇到跟你一模一樣的問題,買的也是類似的板子,當藍芽喇叭沒問題,聲音很乾淨,用3.5mm音源線直接接電腦輸出時,就出現這雜音.
陸續買了一堆音源線,長的短的貴的便宜的,有的雜音大聲有的好一些,還是沒有解決問題.
換過其他電源,有明顯改善,但是還是有人耳聽到的雜音.

网友D:
1. 小型放大器電源是如何供應的?可以試著改用類比式電源(如線性可調電源供應器)是否有改善?
2. Line IN插頭拔掉是否還有雜音?
3. 電腦端音訊是從主機板後面輸出的?

曾經加裝音源輸出鎖在外殼面板上,音源地電位跟電腦地電為相通,環路電流導致產生雜音,隔離開來就解決了。

网友:
找一條無(或斷)接地的AC電源線 換給 小型放大器的電供使用,
3轉2P轉接座挺合適

原理就是樓上YSC 最後那段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響的噪音可簡單的分類成兩類,一是低頻的哼聲或稱為電流聲,聲音的成分是交流市電頻率的整數倍總和,例如 ...

我本來要下單了含新的無雜訊3.5對接線,還好有看到,沒白花錢。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700-1-1.html

參考,後來是喇叭接腳正確就正常無雜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小型放大器電源是如何供應的?可以試著改用類比式電源(如線性可調電源供應器)是否有改善?
2. Line IN插 ...

1. 小型放大器電源是如何供應的?可以試著改用類比式電源(如線性可調電源供應器)是否有改善?
我用一般筆電用的電源輸出12V。
2. Line IN插頭拔掉是否還有雜音?
插頭拔掉就沒聲音,但我手去摸3.5的頭雜音會出現。
3. 電腦端音訊是從主機板後面輸出的?
從前面後面都一樣雜音。
我昨天試了,再電腦後面電供外接一條電線地上灑水接地還是沒用。

我會再試筆電電源不要三隻腳去除接地試試

還有EL36提供的文要再研究。

楼主:
ysc的方法可以,我把功放的輸入電源在加一顆3P轉2P等於沒有接地,

整個改善,沒放音樂完全沒聽到雜音

接著問題來了,放音樂時會聽到背景有底噪,這要靠電容濾掉嗎?
ALTEC音質應該更好才對。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700-1-1.html
像這篇這樣接電容嗎?我的板子和他的不一樣,不知道電容要加哪裡?
底噪是要加高頻電容嗎?

905.65 KB, 下載次數: 2

网友:
隨便翻出一條當初買的3.5mm音源線,網路圖片有鍍金,但是收到的是有點氧化
線材外徑3.7mm,切開後地線不是隔離網,也是一條線,切斷地線後問題解決了
前面12# SIMON1016大大說的,應該就是地迴路問題吧,這我也不是很懂,給你參考參考).

网友E:
引用 楼主:
ysc的方法可以,我把功放的輸入電源在加一顆3P轉2P等於沒有接地,

整個改善,沒放音樂完全沒聽到雜音

新問題底噪如果是隨主機負載變化 音源芯片電源受干擾  你除非動手處理該區電容
我見你有1#圖二有 USB DAC  那就拿來  試試
我之前瘋時還給 USB DAC  改外電池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問題底噪如果是隨主機負載變化 音源芯片電源受干擾  你除非動手處理該區電容
我見你有1#圖二有 USB  ...

隨著功放聲音調大,會出現,換小尾巴DAC還是會,就是感覺破音。
音量調小比較不會

网友:
我的經驗是;接觸不良居多,用好一點的DAC,線要好(全程),我用電腦當播放很多年,遇到最多的問題是電腦接USB 問題,拔下重插就好了,

剛開始的硬體用好一點的,以後升級也通用,反之以後要增瑱設備,舊會被綁架,反而花更多,也不一定達到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