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我家的螢幕都有偏光膜問題

楼主(2025-01-03):
自從烏骨雞學姐的白色螢幕面板故障後,我只能把我的換給她,角落看到一台不知道怎麼來我家的LG 22吋螢幕將就用,這台也是偏光膜有問題,只是不知道是內偏光膜還是外偏光膜有問題,該不會是內外都有問題吧!

剛剛去朋友那裡風梭聊到我家的螢幕沒一台好的......,他指著一個箱子說︰不然這台給你好了......。

他不說我還以為是椅子咧!這台我的電腦桌放的下嗎?

楼主:
烏骨雞學姐原本的白色螢幕,外偏光膜肯定是壞的,不過內偏光膜可能也不保。

X桑︰wish!什麼風把你吹來了?最近好嗎?
wish︰X桑好!請問你家"好的"、"不用錢的"22吋面板都放在那裡?

我得快跑,X桑轉頭要去拿掃把~~~

网友A:
前陣子 MOMO 購物網站居然跳出 1000元有找的電腦螢幕來,原先偏光膜有問題的螢幕我就給他回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陣子 MOMO 購物網站居然跳出 1000元有找的電腦螢幕來,原先偏光膜有問題的螢幕我就給他回收了!! ...

1,000元有找的螢幕?太不可思議了!剛剛去MOMO 看了一下,最便宜是Acer 22吋 1,999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0元有找的螢幕?太不可思議了!剛剛去MOMO 看了一下,最便宜是Acer 22吋 1,999元。 ...

這個 1999 價格掏寶可買到 27 吋,而 22 吋真的只要 1000 元,然怪沒人要換偏光膜。
只是不知能用多久?保固竟然還有三年,這時廠牌也不重要了。

网友:
放著沒用偏光膜也會壞掉說~

网友C:
早期的LCD 超過10年 偏光膜 大概都會壞光了! 現在去回收場 能收到的螢幕 幾乎年份新的 幾乎都是壞面板
沒有買回家修的價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LCD 超過10年 偏光膜 大概都會壞光了! 現在去回收場 能收到的螢幕 幾乎年份新的 幾乎都是壞面板
沒有 ...

可是還是有沒壞的,小弟手上BENQ 17吋的(應該17年了),ASUS M2400N(2003),ASUS M81S(2008)這3臺的LCD目前還好好的,其他的LCD偏光膜(15-18年)也全掛了

有神人知道哪邊買的偏光膜可以撐15年以上還OK的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這個 1999 價格掏寶可買到 27 吋,而 22 吋真的只要 1000 元,然怪沒人要換偏光膜。
只是不知能用多久? ...

上網查40吋的膜要500以上,真的沒有換膜動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上網查40吋的膜要500以上,真的沒有換膜動機

有看過損壞這麼嚴重的偏光膜嗎?表面都凹凸不平了

管你是什麼品牌只要時間一到都沒有例外,雖然這只有 17 吋要貼膜算是較簡單,但是由於 CPU 太弱修好了也不會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看過損壞這麼嚴重的偏光膜嗎?表面都凹凸不平了

有,IBM R40筆電,LCD就是變這樣,是滿傻眼的,沒想到D大您的LCD外面罩了壓克力板還是逃不過

小問題是現在軍事設備很多都改用LCD了,萬一偏光膜變這樣,是要等高保廠料件還是開3天假單要阿兵哥處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IBM R40筆電,LCD就是變這樣,是滿傻眼的,沒想到D大您的LCD外面罩了壓克力板還是逃不過

小問題是現 ...

人家都是換面板模塊總成哪有像我們小家子氣 DIY 換偏光膜。
我也只 DIY 3 吋以下的,以上的有總成換總成沒總成直接整台換新。

楼主:
1F Sansung G9 太大放不下只好放棄。
剛剛從北部返家,另一位好友拿來一台比較小的。

居然沒有VGA 插座,看來只能改插DVI,不然就是找塊有HDMI 的顯示卡,DP 的顯示卡好像都得外接電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人家都是換面板模塊總成哪有像我們小家子氣 DIY 換偏光膜。
我也只 DIY 3 吋以下的,以上的有總成換總成 ...

民生或商業用的當然就是想省錢就修,缺料件就DIY

可是這幾年先進武器越買越多,之前看過某記者寫的,F-16沒經過老美政府跟原廠同意,不能自行編寫程式增掛自製武器,所以雄三只能想辦法減重才掛的上IDF,不能直掛F-16,一堆武器也不能自己逆向工程搞零件或消耗品像海馬斯火箭

萬一這些高科技武器的操作面板偏光膜掛了,只能等原廠的總成還是像30年前,開3天黑假讓小兵帶回家修

版上的老骨頭應該都遇過,假單換軍車或通訊器材維修經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民生或商業用的當然就是想省錢就修,缺料件就DIY

可是這幾年先進武器越買越多,之前看過某記者寫的,F-1 ...

飛彈或火箭我沒搞過我不知道,但沒認證的武器的確是不能掛上載台上,會用特殊插銷與電器接頭來區別。
以前的軍火與零件取得不易,常常都要透過第三國如以色列高價取得,如需改裝也要透過中科院來實施,基層的使用單位是沒有能力來做的。

軍車因為韓戰與越戰時的需求在台灣建立了補保能力所以某些料件都能在特別的商家買到,所以才有換假單的陋習,以前我的單位還有許多特種的工兵工程車申請不到料件只能原地停擺,遇到裝檢時也很簡單只要拿出工令與申請單就能過關。
但通訊裝備零配件都無法從民間獲得,像最基礎的 77 無線電電池就無法從民間買到。還嚴格實施不越級保養,例如我是二級單位只能修修有線電話與總機,任何一款無線電機連拆殼都不允許,當然也沒有該裝備的維修手冊。
當時所有的無線電機都是換模塊設計,只有三級與四級能夠檢查與調整,但要換模塊內的任何零件都不行只能向五級申請翻修過的模塊來更換。

這套制度也是美軍的制度,所以我相信在軍中對於裝備是沒有 DIY 的,但軍車除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飛彈或火箭我沒搞過我不知道,但沒認證的武器的確是不能掛上載台上,會用特殊插銷與電器接頭來區別。
以 ...

小弟的年代可能妥善率實在太差,補保系統又爛到不行,小弟就拆過PRC77跟EM-7調中頻,也是拆了才知道77內部的活頁式設計,一個金屬小格內就是1個功能方塊,補保系統OK的話3分鐘完修

沒辦法,老美號稱可通50KM的77,已經從安官桌到大門才300M就收不太到訊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的年代可能妥善率實在太差,補保系統又爛到不行,小弟就拆過PRC77跟EM-7調中頻,也是拆了才知道77內 ...

應該是有被調亂或是補保人員失職沒檢修,我們那時只要帶著機器與工令到三級廠一般當天就能完修(料件是齊全的),當然關係好也有差正常處理時間是一週,早上送修下午取件剛好在外洽公摸魚一天傍晚趕回來吃飯。
三級廠內有老士官長對 77 熟到拿指針表就能完修並調整好一切,根本就用不到綜合測試儀。

我在北部駐地用 77 長天線常常可以收到韓國人的訊號,但 2W 的功率太小就打不回去。

网友E:
老大好勤儉,感覺二手螢幕偏光膜問題是;之前光度調太高,溫度高.易變質.表示前一手,眼睛很好,所以只能碰運氣了。

我這有一台閒置的;9成新,可惜太遠了,螢幕不好寄,順路可考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好勤儉,感覺二手螢幕偏光膜問題是;之前光度調太高,溫度高.易變質.表示前一手,眼睛很好,所以只能碰 ...

我是含慢賺錢,不敢說是勤儉,其實我這台螢幕只是難看而已,倒也不是不能用了。

我家的電視跟螢幕基本上都是朋友來我家時,看我還在用故障螢幕看不下去就自個兒拿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民生或商業用的當然就是想省錢就修,缺料件就DIY

可是這幾年先進武器越買越多,之前看過某記者寫的,F-1 ...

這些笨蛋決策者一定堅持要買美國武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些笨蛋決策者一定堅持要買美國武器!!

之前看新聞,康定級要加裝海劍二垂直發射系統跟更新戰鬥控制系統也要法國人同意,更不用說當年康定級交船時只有船殼跟動力系統

看來全世界的軍火商都一樣

网友:
放著沒有用會壞掉的受害者之一

网友:
高溫環境和紫外線對螢幕的傷害蠻大的

网友:
難得看到WISH大大來求助問題?  特地跑進來看.

网友:
放著沒用的偏光膜壞得比較快...@@"
持續服役中的 可以稱比較久呢 ...~

手邊之前不少偏光膜掛的 也都直接回收掉了

尺寸小 非主流 換偏光膜工程浩大....@@

网友:
DP 的顯示卡好像都得外接電源的。

報告W大,DP跟有沒有外接電源無關,手上的免電版 AMD HD7750,NVIDIA N750TI都有DP接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