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聲寶SAMPO EM-50KT18A 50吋LED液晶電視開機無背光維修番外篇

楼主(2025-01-03):
聲寶SAMPO EM-50KT18A 50吋LED液晶電視開機無背光維修番外篇

這台聲寶SAMPO EM-50KT18A 50吋LED液晶電視開機無背光

銘牌

拆機

電源高壓板

主機板

T-COM

換背光各位看多了.當然也沒什麼好看
就說是番外篇.當然就跟換LED燈珠沒關係
這些就是男主角

這些背光模組支撐柱.拆下後不是斷肢就是斷腳
無法再度使用了

這該怎麼辦呢?
此時可以去找蛋糕擺件底托來代用

這個有分尺寸高低
我是找比較高的再來修剪

底部用雙面膠沾黏

黏好時狀況

亮度毫無違和感

拍謝.就這樣完修了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支撐柱不裝會有影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支撐柱不裝會有影響嗎

會這樣問應該是沒拆過面板吧!
支撐柱就是在支撐導光板.讓導光板與燈珠保持一定距離.導光才會平均
不裝.導光板就沒有支撐.整個背光模組就會掉來掉去.甚至塌陷.導光就會不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這樣問應該是沒拆過面板吧!
支撐柱就是在支撐導光板.讓導光板與燈珠保持一定距離.導光才會平均
不裝.導 ...

小弟沒拆過20吋以上的,多謝指導,以後可以少踢鐵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