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P35 V6 鍵盤問題

楼主(2025-01-03):
請問各位前輩,筆電進入BIOS可以用筆電本身的鍵盤更改裡面的參數,但在灌作業系統時卻無法使用,Num Lock 的燈,沒有亮,按Caps Lock 鍵也沒有反應,可以請各位前輩指點,這問題可能出在什麼地方,感謝

网友:
先把作業系統安裝完成再去抓官網驅動更新
可先外接鍵盤看看

楼主:
試了許久仍未找到方法,我剛剛將此台筆電的硬碟,移至另一台筆電,一樣的狀況,鍵盤及滑鼠都不能用,但在bios是可以的,累了,等明天再試,感謝您;外接鍵盤及滑鼠都正常可以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試了許久仍未找到方法,我剛剛將此台筆電的硬碟,移至另一台筆電,一樣的狀況,鍵盤及滑鼠都不能用,但在bi ...

你要安裝的作業系統是哪個版本32 64 有可能要安裝的作業系統太舊

网友B:
你灌的作業系統是 Legacy OS? 還是 UEFI OS??
是 Linux? 還是 Windows??

网友C:
有沒有試過  Shift+NumLk 或 Fn+NumLk

BIOS是否有更新,驅動程式是否為最新版,如果是安裝Windows請看裝置管理員有沒有驚嘆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安裝的作業系統是哪個版本32 64 有可能要安裝的作業系統太舊

我安裝的是win10 x64  因為想要測試安裝作業系統可否運用,所以沒有用註冊序號,下載下來是用usb flash 來安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沒有試過  Shift+NumLk 或 Fn+NumLk

BIOS是否有更新,驅動程式是否為最新版,如果是安裝Windows請看裝 ...

好,我再試試,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灌的作業系統是 Legacy OS? 還是 UEFI OS??
是 Linux? 還是 Windows??

我是灌windows 10 x64版、下載至usb 用usb安裝,我安裝在PCIe M2 ,並將它格式化成GPT,在一開始安裝的過程會出現錯誤碼,查錯誤碼得知,要將硬碟的配置要改成GPT來灌,改了確實能安裝,但鍵盤及滑鼠都不能用,我等一下再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灌windows 10 x64版、下載至usb 用usb安裝,我安裝在PCIe M2 ,並將它格式化成GPT,在一開始安裝的過 ...

看起來真的比較偏向BIOS有問題..
不確定是不是Setup要打開什麼設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灌windows 10 x64版、下載至usb 用usb安裝,我安裝在PCIe M2 ,並將它格式化成GPT,在一開始安裝的過 ...

BIOS裡找USB控制裡面如果有下面選項
Port 60/64 Emulation 把它關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裡找USB控制裡面如果有下面選項
Port 60/64 Emulation 把它關掉看看

感謝您提醒,我稍晚再進行排查

网友:
給您的個人淺見:
如果BIOS可以用內建鍵盤代表鍵盤本身沒有問題,可能有問題的地方是作業系統的版本,聽說新版的WIN10會對部份筆電硬體驅動有BUG,可以試試別的版本看看,以上是個人淺見供參考,謝謝!

网友:
先进bios 回复一下原始设置,如果不行在重新安装一个系统 试试

网友:
还有可能是主板上的键盘芯片的usb总线上面有一个电感阻值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