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D 陶瓷電容規格如何辨識

楼主(2025-01-06):
1.表貼陶瓷電容器在電路板出現的次數及使用量,已越來越普遍化,但其數值及耐壓,到底有何資料可供查詢?
2.本視頻提供了部分的可供參考方式,希望對我們這群維修愛好者,能提供一定的助益.

网友:
很不錯的資料,謝謝分享

网友:
谢谢ciko大科普,学习了!

网友:
不錯判別的方法,受教了!

网友A:
請問打大家我是lkk,又不認真讀書,英文聽不懂,又沒中文字幕,有方法知道它再說甚麼嗎?

只看得出,量測規格比對,同規格?V?UF大小可決定?竅門是甚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打大家我是lkk,又不認真讀書,英文聽不懂,又沒中文字幕,有方法知道它再說甚麼嗎?

只看得出,量測規 ...

1.主要是根據元件厚度找出其可能的電容量及耐壓和誤差.
2.這時你可能須拆下元件並測量其電容量.,並從資料表中,找出可能的元件電容量及耐壓值.
3.在不知耐壓時,可參考視頻中元件所在位置,如芯片電源為12V, 需選擇高一階的耐壓值,如16V或以上.
4.在有限資源下,多跑跑線路,找出與該電容並聯的芯片供電電壓,自然能得到合適的耐壓值,至於在電容器已故障的情形下,電容量的評估也是如此.

网友:
謝謝ciko.ciko老師!了解了,的確是好方法,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