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Diy 自制鑽尾研磨架(可一次磨好三個不同的鑽頭角度)

楼主(2025-01-06):
最近網上出現那種非常便宜像玩具的鑽尾研磨器
直接拿手持砂輪機,把上面的防護蓋拆下換上即可拿來磨鑽尾
但我可以很肯定的說,那種東西,僅限在全新鑽尾不利後
再磨一次,就那一次有用,再來不管什麼磨都會變的很難用
根本磨不利,原因就在少磨了其他二個角度.
而我在很多年前自己就有拿銑床土炮過這種磨尾用的角度架
當年弄好後,一放就是快十年都沒有使用,
為了怕忘掉操作過程也順便磨一下不利的鑽尾
就來拍一下整個校正到研磨的全過程

网友A:
pop大还有自己的工间,羡慕!俺想问一下,钻头的头部有没特殊处理过?打磨过程有没可能造成退火呢?砂轮的粗细如何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p大还有自己的工间,羡慕!俺想问一下,钻头的头部有没特殊处理过?打磨过程有没可能造成退火呢?砂轮的 ...

磨鑽尾不需去處理頭部,除非之前硬鑽退鋼黑掉的,那就要把前面一段黑掉的整個切掉重磨才有救,退鋼黑掉的磨了也沒用...
我最後第三步磨的就是專業黑手說的靜點,能磨靜點的研磨機都是工廠一台近萬元的那種才能磨出來
手工磨靜點都是那種8mm以上大支的才能用手工來磨,像我這次影片裡的4mm,溝這麼小
沒有固定好的角度架,是不可能用手工磨出來,根本對不準.
有處理過靜點的鑽尾前面特別尖,所以會很好鑽,且不容易過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