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YC-21519噴霧器-請問是否可修改噴霧間隔時間或噴霧時間

楼主(2025-01-06):
YC-21519噴霧器-請問是否可修改噴霧間隔時間或噴霧時間

网友:
這種都是直按寫死在IC 裡面的。

网友:
30元自己改就好 怎樣改都行 GitHub 有看過累的的開源碼 不然問問AI然後自行調整調整

网友:
您拍摄的照片中看不清8脚芯片的型号。估计是MCU?那您的要求是没法实现的,除非自己重灌程序。

网友A:
這種便宜的產品IC 都沒有編號,不過很多都是用SC8P052 做的,可以比對腳位看看?
中微半導體官網還有提供燒錄軟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便宜的產品IC 都沒有編號,不過很多都是用SC8P052 做的,可以比對腳位看看?
中微半導體官網還有提供燒 ...

一兩毛錢的OTP不適合玩改裝, 直接上個 CH32V003J4M6 替代它, 5毛錢就可以玩"無限次"燒錄.
記得以前試過megawin還是十速的MCU, 記不清是哪個品牌, 有一次試4位機MCU, 要用古老的方式玩ICE. 量產出貨要十萬就不一樣, 不過一般玩家自己玩必定很麻煩. 其實真不明白為何充斥一堆無字MCU, 除了怕盜/被盜也猜不出有何特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