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H310M H 2.0 不觸發 IC發燙求助!

楼主(2025-01-06):
拿到 不觸發 量PSON 電壓1.6V 飄動 摸到IC 很燙 GH1 5B 932MD2 不知道 規格型號
有沒有知道 或有 點位圖 可以參考的 感謝!
南橋旁IC 發燙

楼主:
剛在廢版 找到一顆 拆下 換上還是一樣發燙! 輸出地對地 0歐姆 可能南橋掛了
棄修 XD

网友A:
先量各腳對地二極值,拆掉後再確認一次?!

照敘述有可能是VIN 5VSB短路造成PSON電壓被拉低

good luck!

GH16D Marking, AZ1117CH-3.3TRG1 Datasheet

网友:
點位圖
GIGABYTE H310M H REV 1.01 BOARDVIEW (BDV)(.TVW) .rar (449.75 KB, 下載次數: 7)

電路圖
GIGABYTE H310M H-R101 Schematic.rar (823.36 KB, 下載次數: 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量各腳對地二極值,拆掉後再確認一次?!

照敘述有可能是VIN 5VSB短路造成PSON電壓被拉低

好我 再試試!

楼主:
感謝 提供我在 去找看看 確定故障點!

楼主:
拆下!1117 測量 3V 輸出 一定短路 用 燒雞 燒他 發現 網路晶片發燙!拆下午 網路晶片
測量 目前 可以開機了!感謝大大的點位圖!差點誤判 !等 網路晶片 看看 換上再試試!

查資料 8118 都用在8-9代的主機板上 剛好有片 H310 料板
掏寶這顆 要價15RMB
拆上廢板的!8118 MAC 也一併 更換過來
查看BIOS MAC 位置 已變成 料板的MAC位置

原本的MAC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