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顯示卡] 技嘉 GV-N730-2GI VGA缺色求助!

楼主(2025-01-07):
拿到 測試 VGA 缺色 如圖!(有換過VGA 線 不是線的問體)
HDMI DVI 顏色正常 求維修方向 或是 點位圖!感謝

网友A:
D-SUB 記得是 7種信號組成
RED、GREEN、BLUE = RGB 三原色信號
HSYNC、VSYNC = 水平掃描信號、垂直掃描信號
I2C_SDA、I2C_SCL = 總線數據、總線控制
看顏色偏色的話~可以查 RED、BLUE 顏色信號...GREEN 應該不干他的事

看圖感覺有缺件、可能要照片清楚一點才能看出來
3原色用的電阻電容貼片磁珠基本上都會是一樣~如有缺件應該很明顯可以看出來
或是元件焊盤腐蝕氧化,稍微比對一下

2.0 D-SUB 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B:
原本搜索了一下,但

GOOGLE 到的前幾筆是 N730D5-2GI 的,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本搜索了一下,但

GOOGLE 到的前幾筆是 N730D5-2GI 的,不一樣

應該沒差吧 !我要參考 他VGA 大概相連哪些零件!XD

楼主:
測量 RGB 1 . 2 . 3(組質大3歐姆)
看到 相連的標示L 測量第3組 4歐 其他 1.2 都1歐
找不到料件 可以試 直接給他 短路了 竟然 顏色 恢復正常了 XD
這樣做 不知道 行不行 XD

网友C:
引用 楼主:
測量 RGB 1 . 2 . 3(組質大3歐姆)
看到 相連的標示L 測量第3組 4歐 其他 1.2 都1歐
找不到料件 可以試 直接 ...

跳接那是BLUE信號,那三個都是電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跳接那是BLUE信號,那三個都是電感

之後有找到料件了!!!!補上電感了

网友C:
真羨慕可愛大@@

有時間可以修主板、顯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羨慕可愛大@@

有時間可以修主板、顯卡

工作之餘啊!沒工作就逛回收場 !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UB 記得是 7種信號組成
RED、GREEN、BLUE = RGB 三原色信號
HSYNC、VSYNC = 水平掃描信號、垂直掃描信 ...

感謝提供 點位圖參考 還有 維修方向!

网友:
测下rgb信号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