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ure Lab Stermidi 除濕機 電供零件請教

楼主(2025-01-08):
請教高壓部分有155v,1、2雙向導通,3無法識別料號,不知是否有資料可查,感謝

電路背面

電路背面

電路正面

電路正面

网友:
不是特殊高壓大電流的 就找個筆電退役的電源改裝 少煩惱少花錢

楼主:
謝謝,因為想學點技巧,所以嘗試找出元件規格,感謝您的回覆

网友:
你要仔細看你的零件,對照下方連結7樓第1張照片那樣把零件上的號碼清楚拍照出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376-1-1.html

网友:
看起来1是反激式开关电源的控制IC,2、3都是DIODE。
就像老大说的,必须拍微距特写才能让大家看清。

楼主:
謝謝w大的指正,也謝謝f大的幫忙, 因為料件上除了2號有A7標示,1號、3號完全沒編號,因此才想請各位ˋ
大大幫忙是否找得到資料,很抱歉耽誤大家的時間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w大的指正,也謝謝f大的幫忙, 因為料件上除了2號有A7標示,1號、3號完全沒編號,因此才想請各位ˋ
大大 ...

用酒精或去漬油把表面洗乾淨,燈光輔助或從側面看,或者用ciko.ciko 提供的連結方法試看看?你拍的也太模糊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268-1-1.html

楼主:
w大謝謝,我試試看,我用不少方式,1,3零件表面光溜溜的,但是我再努力看看,謝謝

网友:
網路近似維修問題資料

中國製造的hayni內部電源的變壓器故障,在 6 個月到 2 年內就會故障。
解決方案:拆下後面板,取出內部電源 並更換為另一個相容的電供 輸入AC 120v 輸出至12v DC 5amp電源。
通常筆記型電腦電源適配器就可以工作。
國外網友用的是這個:60w-12v-5A-AC-DC-Power-Adapter,花了 15 美元。

論壇內前輩有個同型號產品維修例,一顆麥拉電容損壞更換完修,也可參考看看
Future Lab Stermidi 殺菌除濕機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347-1-1.html

楼主:
謝謝e大的回覆,目前看起來這款電供讓人不解的是,料件號碼沒標示,真的是很麻煩,有考慮另購12V5A的電供來改裝,之前案例有參考過,還在努力當中,感謝

网友:
MOSFET [S]量到155V  怎樣我都想先看看 0.36歐姆 1~2W 還活著嗎

楼主:
活著的,拆下來量大約在0.27左右,謝謝

网友:
1可能是類似OB2263之類的PWM
2可能是類似EMI BEAD
3可能是類似1N4007之類的DIODE

楼主:
3已經確認,剩下1,2未知,感謝大大的幫忙

网友A:
上次修過一台 未來實驗室的"氣炸鍋"也是沒有電源,THX208故障 網路買10個 !! 交貨期比較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修過一台 未來實驗室的"氣炸鍋"也是沒有電源,THX208故障 網路買10個 !! 交貨期比較久!!

感謝我查一下資料,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