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 RTX 2070 WINDFORCE 8G 求點位圖

楼主(2025-01-08):
型號:GV-N270WF2-8GD
故障原因:風扇轉一下就停了,缺5V之後的電壓

初步檢測 uS5650Q (與 uP5650Q NCP45491 通用)

(3pin)BS_IN1 = 122mV
(6pin)BS_IN2 = 122mV
(11pin)BS_IN3 = 122mV
(14pin)BS_IN4 = 122mV(與 3pin 相通)

(24pin)BS_Ref = 102mv
(25pin)SKIP = 5V
(27pin)Vcc =3.3V
(28pin)EN 對地連接10K(正常)。
(30pin)BS_OK = 220mV (沒有輸出BS_OK(功耗檢測PG)高位(3V)訊號)

有參考過幾個電路圖 應該要在(27pin)VCC_3V3 接一個10K的上拉電阻 提供(30pin)BS_OK 訊號, 有自己查線 都沒追找到,個人懷疑可能斷線~
請求前輩 能否分享電路圖 或點位圖。

參考兩篇
KKP兄分享的 MSI RTX 2060 Super AERO 畫面時有時無 維修分享

QiuDer兄分享的 技嘉 RTX 3060 GAMING OC 12G 維修案例

网友A:
功號檢測芯片附近 會有一個 Q519 (雙nmos) 把這東西拔了 ,r755 可以上0r電阻將 2-3pin短接起來
這版本的圖紙沒有,只能大概分析一下
BS_OK 這信號已經不用33_SEQ上拉,他最終會經過一個0R 變成 PS_VMON_PGOOD 這信號
這信號路徑中就已經有一個33_SEQ協助信號上拉,到1.8V 開啟門電路 PIN2 (U509)
BS_OK = 220mV 很大機率是被某東西拉低,可以稍微排查一下,這需要爬下電路
會拉低BS_OK就大概是...
1. 3.3_SEQ 供電異常
2. Q519 (雙nmos)
3. U509 (1.8V 開啟門電路 )
4. uS5650Q 本身損壞
可以查查看該信號的壓降值是多少,正常應該都要有個0.450 ~ 0.550
30系列會把插入檢測信號也併入 PS_VMON_PGOOD (20系列只有少數,這型號應該沒有所以排查起來會比較輕鬆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號檢測芯片附近 會有一個 Q519 (雙nmos) 把這東西拔了 ,r755 可以上0r電阻將 2-3pin短接起來
這版本的圖 ...

先感謝前輩分享~

會拉低BS_OK就大概是...
1. 3V3_SEQ 供電異常
2. Q519 (雙nmos)
3. U509 (1.8V 開啟門電路 )
4. uS5650Q 本身損壞

後續處理方向依照建議
先由2.開始 但是電表一直找不到 這個元件,
然後3.也沒有.....
到這邊其實就覺得很怪,板子本身成色不錯,並沒有明顯鏽蝕,但是一直找不到後續電路.........
一直以為 這顆是下圖(但是應該要有兩顆相同的才是),所以才想說是斷線

昨天本來在跑線時,只找到一個門電路(不知道算不算是同U509),所以剛剛特意又量了一下 1腳(B)有3V,2腳 220mV 與BS_OK相連,然後想起1. 3V3_SEQ 供電異常 所以特意量了一下這個門電路的VCC(3V3_SEQ) ,沒想到也是220mV,對地阻值只有0.1o,參考GV N3060圖紙 找到GS7132(版上有兩個) 其中一個 第一腳對地短路(思考盲點 以為3V3_SEQ 一定會有)。

最後當然是使用燒雞大法 從1V 3A加大到2.5V 3A,燒雞過程中只有感受到某個區塊微熱,然後只好用焊錫煙燻法 燻板子,但是在板子燻好時 再次要燒雞 發現 短路就莫名奇妙不見了.......

之後核心跟各點電壓都出來了,跑顯卡測試也都沒問題~

P.S 這片送技嘉修,原廠維修說散熱沒ˋ裝好 需更換核心 估價 9850。

附上參考圖紙

网友:
33SEQ 壓降 0.1 屬實不正常
電容短路也有嫌疑,當下某顆電容應該大發熱,然後剛好燒斷
自己的解決方案是,把33SEQ五腳BGA拔掉,直接由33_F 0R 代替
這樣穩定性會更高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