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找出電路板上的短路元件

楼主(2025-01-09):
1.電路板上最常見的短路元件,依故障機率排行為胆質電容/陶瓷電容,MOSFET,整流管,各式芯片等.
2.早期的故障查找方式在通電(使用一般的可調電源)後,搭配煙燻法(松香法)或熱像儀等查找,但因其使用不便性或單價過高,有時只能利用土法煉鋼方式,逐一拆下各個電容器再加以測量,實在是費時,又可能在拆解元件時的不慎,造成故障面的擴大.
3.在本視頻中所採用的方法,不失為快速且有效的方式,使用時外加電壓應盡可能低於元件的供電電壓,否則在排除故障元件後,有可能因供電過高,燒毀更多元件.
4.上述說明中的第2與第3項中,所使用的電源供應器,其存在的差異為何?這其中的答案,正說明了如何可快速找出故障元件的所在,你想明白了嗎?

网友A:
用外接電池不限流取代可調電源,直接將完全短路的元件燒開路。

請教ciko 大,遇到微短路除了一個一個拆之外

,還有什麼比較好的方法去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外接電池不限流取代可調電源,直接將完全短路的元件燒開路。

請教ciko 大,遇到微短路除了一個一個拆之 ...

1.若是電容與電源並聯,需麻煩些採分段斷開法,採電流串聯測量法.
2.若是其為RESET電路中的RC電容,測量RC中間連接電壓,須為接近0V或Vcc電壓,漏電時可能使得單片機一直處於RESET中.
3.若為放大器中的AC迴路中的交連(成串連連接)電容,其輸出端可能出現不該出現的直流電壓.
4.若為計時電路(如NE555)中的計時電容,會使計時時間變長許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1.若是電容與電源並聯,需麻煩些採分段斷開法,採電流串聯測量法.
2.若是其為RESET電路中的RC電容,測量RC中 ...

感謝ciko大分享,我再琢磨當下電路狀況怎麼處理。

网友:
這個好像會有其他問題,有時可能連帶其他零件一起燒毀

网友:
利用電池的內組低大電流把短路零件燒毀,若不用電池只能用傳統的直流供應器來做大電流瞬間放電,這樣或許可以替代電池!!

网友B:
现在的维修客对付短路元件都是用此方法,俗称“烧鸡(机)”大法。
用低电压、瞬时大电流,配合松香熏蒸,或者高级点的祭出热成像仪,故障点立马显现,可谓简单高效。
但对于那些强短路点,因为该点电阻实在太小,可能未必能奏效。因为,过大的电流,可能会破坏沿路的走线,而短路点发热不高而不一定被发现。
现在的MLCC不知为何,发生层间击穿、短路的情况很多,大家有没觉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维修客对付短路元件都是用此方法,俗称“烧鸡(机)”大法。
用低电压、瞬时大电流,配合松香熏蒸, ...

MLCC 短路 幾乎都是兩焊接端各種應力引發拉扯造成破裂錯位移動短路
類似的 還有SMD   Multilayer Ferrite Chip Inductors 開路

我更好奇的 MLCC 破裂短路 為何都出現於 布局於VCC--GND 這種位置
猜測原因 1.這位置與數值 使用量占比較高
2.VCC--GND 這種位置短路  在維修上較容易揪出
其他功能位置不易揪出導致放棄維修  出現倖存者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