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壞了

楼主(2025-01-09):
各位痞酷網的大大們,路由器壞了,你們會嘗試維修嗎?

我有一台華碩的 RT-AC87U 用著用著就突然不過電了?
還有一台 Snology rt1900ac 有電可是,status led 會閃很久,不知道是不是韌體有問題?

隨後再加一個問題,AC 路由器,可以換晶片變成 AX 嗎?

网友A:
STATUS 或 ALERT LED 指示燈持續閃爍或恆亮橘燈時,該如何處理?
https://kb.synology.com/zh-tw/DS ... _flashing_in_orange

看完原廠常見問答  怎樣都覺得 HDD 不妙

華碩的 RT-AC87U ...  蝦皮399請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TUS 或 ALERT LED 指示燈持續閃爍或恆亮橘燈時,該如何處理?
https://kb.synology.com/zh-tw/DSM/tutor ...

我的 synology rt1900ac 沒有 hdd 啊?

至於華碩的,我先來看看……感謝大大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