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國際Panasonic TH-43FX600W 43吋LED液晶電視待機燈不亮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5-01-10):
國際Panasonic TH-43FX600W 43吋LED液晶電視待機燈不亮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這台國際Panasonic TH-43FX600W 43吋LED液晶電視待機燈不亮無法開機

銘牌

拆機

主機板

邏輯板

電源高壓板

在線檢查發現電源板上Q7301.Q7302短路了

拆下再檢查一次.K7A60W確定兩顆都短路了

由於手上沒有這顆MOSFET.便以13N60替代

5A保險絲也燒了

直接換掉

總共就壞這3顆零件

待機紅燈亮了

拍謝.就這麼又完修了

网友:
  按個鑽 ! 很專業哦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