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冷氣 MA45V2P 室外機感溫線規格求助!

楼主(2025-01-11):
各位先進們請問:
家裡的 東元冷氣室外機型號 MA45V2P 最近無法控制溫度,冷氣或是暖氣都是無法啟動.把板子的電容器更換後準備要上機測試,先量測各感溫線,過去另外一台的經驗是壓縮機的溫度開關接觸不良造成無法啟動. 這次量測各個感溫線發現其他都在10K~20K 而白色的這一條"排氣溫度傳感器" 電阻量測卻是150K~300K 請問是正常嗎?  感恩!!

位置:

編號:

接頭:

電路板:

网友A:
壓縮機排氣溫傳感器,看得我脖子都快扭到了,

淘寶上的店家圖片,
看來應該是50K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壓縮機排氣溫傳感器,看得我脖子都快扭到了,

JASON大:
   感謝您,這與我的不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JASON大:
   感謝您,這與我的不一樣!!

重點是空調溫度傳感器的規格,最高只有100Kohm。
150K~300K如果是在室溫量到,肯定不正常,

店家說明截圖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點是空調溫度傳感器的規格,最高只有100Kohm。
150K~300K如果是在室溫量到,肯定不正常,

感謝JASON大的資訊,有些還是不太懂,找時間向東元維修購買備品應該最為穩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JASON大的資訊,有些還是不太懂,找時間向東元維修購買備品應該最為穩當!! ...

東元現在不外賣零件,除非您是經銷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JASON大的資訊,有些還是不太懂,找時間向東元維修購買備品應該最為穩當!! ...

前述店家的說明中: 用50K 可變電阻,去調出跨壓2.5V時的阻值,
就是25'C的溫度傳感器阻值,

挺淺顯易懂的啊!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建議與指導,今天天氣晴朗,等不及東元的報價先把他裝上去了,(就是150~300K阻值),開機之後就可以使用了,暖氣一切正常運轉一個多小時.
之後東元維修報價4800元,因為那個感測器不"單賣"需要買一整個電路板和整組感測器.
上次另外一台東元冷氣是7500元(含維修費)
這次維修是"更換22uF~1000uF 的電解電容器"

网友B:
https://www.tayao.com.tw/productintroduction-ch.html

您這顆NTC是大耀科技出品,規格請您進連結裡看目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建議與指導,今天天氣晴朗,等不及東元的報價先把他裝上去了,(就是150~300K阻值),開機之後就可 ...

恭喜完修,請問您買的規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建議與指導,今天天氣晴朗,等不及東元的報價先把他裝上去了,(就是150~300K阻值),開機之後就可 ...

所以是換感測器及電解電容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是換感測器及電解電容器嗎?

感溫線沒有更換,只有更換電解電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請問您買的規格

感溫線不賣,所以沒換!! 只更換電解電容,好幾個爆漿,有的量不出容量,甚至顯示無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tayao.com.tw/productintroduction-ch.html

您這顆NTC是大耀科技出品,規格請您進連結裡看目 ...

謝謝您,我還是找不到相關規格,我已經發函給他們,希望有好的回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溫線沒有更換,只有更換電解電容器!!

未命名 -  未命名 -    若日立冷氣的感溫線可相容,可以考慮替代,日立冷氣零件有外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日立冷氣的感溫線可相容,可以考慮替代,日立冷氣零件有外賣。

謝謝你,只要是阻值要對,因為掏寶也有賣,但是規格眾多!!

補充內容 (2025-2-4 11:57 PM):
外殼相同阻值 約 150K歐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