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 42LB5800-DB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5-01-13):
LG 42LB5800-DB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1.型號~LG 42LB5800-DB

2.故障情形~一插電待機紅燈一直閃無法開機,此時消耗功率0.6W。

3.內部照

4.電源/LED恆流板

5.主機板

6.T-CON

7.測量3.5V待機電壓一直從3.5V-->2.0V循環跳變

8.接著目視檢查電源板上有很多零件接腳嚴重生鏽,甚至斷裂。

9.把可用零件接腳除鏽後焊回,不能用的就直接換新。

10.換好零件上電測量待機電壓恢復穩定的3.54V

11.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A:
韩国品牌三星、LG液晶电视的电源板制造工艺不行,应该是没清洗干净,曾遇到三星液晶电视的电源板漏电,引起冷机难启动故障,天气潮湿的时候启动更加困难,电源板下面的黑色纸片有水珠。

网友B:
估计楼大的这个电视机是不是所处的使用环境相对潮湿,要么是临近沿海的地方,空气中含盐成分略高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韩国品牌三星、LG液晶电视的电源板制造工艺不行,应该是没清洗干净,曾遇到三星液晶电视的电源板漏电,引起 ...

"电源板下面的黑色纸片有水珠。"
這我也遇過,
不知這水珠的成分是甚麼,猜測可能是助焊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大的这个电视机是不是所处的使用环境相对潮湿,要么是临近沿海的地方,空气中含盐成分略高了呢?{:16 ...

台湾岛与大陆漫长的海岸线地区同属海洋性气候,同样的潮湿空气和含盐量,没大差别,如果你只看电源板元件脚生锈就判定使用环境潮湿和空气含盐量高,那么,同一台机同样的使用环境,为什么主板上的金属没生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板下面的黑色纸片有水珠。"
這我也遇過,
不知這水珠的成分是甚麼,猜測可能是助焊劑, ...

黑色纸片上面布满水珠,电视机工作时,机内温度很高,但水珠是不会干的,反正不是酸液就是碱液,应是电源板印刷电路板化学药物蚀刻后没清洗干净留下的隐患,如果是中性的水珠,就算电视没开机没高温,在自然状态下,机内的水珠也会慢慢蒸发到空气中而干。
你看同一台机同一环境,为什么电源板元件生锈而主板及其他板的金属不生锈?

网友D:
恭喜完修,有遇過幾次也是LG電源板上的零件引腳生銹,請問引腳除銹後,若在引腳塗點WD40然後在焊接,是否會有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有遇過幾次也是LG電源板上的零件引腳生銹,請問引腳除銹後,若在引腳塗點WD40然後在焊接,是否會 ...

引腳除銹後放進松香裡再上焊錫,會形成松香保護膜不再生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