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RYZEN5 3500U NM-C511阻值图

楼主(2025-01-13):
绿色字为插上电源 就有的电压

网友:
NMC511 - NM-C511 REV 1.0.pdf (3.04 MB, 下載次數: 8)
NMC511 REV 1.0 BoardView.tvw.zip (617.35 KB, 下載次數: 7)

网友A:
我猜是黑膠的鍋,這板號就聯想小新,如果只是不亮機,那大概CPU要重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黑膠的鍋,這板號就聯想小新,如果只是不亮機,那大概CPU要重植了

对 你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