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烏骨雞學姐的SYM WOO 100 要我幫她換開關

楼主(2025-01-14):
這台小白WOO 100是烏骨雞學姐的座騎,她說方向燈開關很難按,就算切上了要按中央的復原開關也很難按。
方向燈開關的上面是遠、近燈開關,這個開關可以還開座椅,結果也故障了,座椅常無緣無故開啟,遠、近燈不管怎麼切換都在遠光燈。
不用說這兩個開關要換了,我看自個兒換好了。

買了兩個SYM 原廠的開關換上,這種都是插Pin 方式,簡單的就自己動手DIY。

网友:
午安:102年勁風光125各開關都塗用"烏骨雞學姐接點油",塗一次可以用數年,不比新的差,團購到現在。

网友A:
這個開關,好............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開關,好............閃啊~

雷大總是有這種圖片,這也是AI 生成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大總是有這種圖片,這也是AI 生成的嗎?

只是有點印象的梗圖,用谷哥一搜尋就找到了。
AI 生成的圖還是有點假;這張應該不是。

网友B:
這應該是舊款WOO 100
要不然就是有被改過把大燈常亮的改掉
在外面看WOO 100原廠的遠近燈開關是小小一顆
沒有這麼大顆

网友C:
俺一般是直接WD40伺候,定期的——从开关的缝隙中滋进去,省时省力,特别是旧车买不到同型号开关时,时时保养很必要,如此一来开关可以一直能保持良好的接触。
但有个问题,开关容易油污,从而污染手指。处理后要仔细擦除外边的油污。

另外,大家提到AI生图,推荐一个由NVIDIA、MIT、清华大学联合推出的项目“SANA”,图像生成简单、迅速、有趣。感兴趣的可以去试玩下。手机端访问网页也可以,随时随地任你玩:https://nv-sana.mit.edu/
以下是俺尝试“Sexy beautiful girl is soldering PCB with a soldering iron”随机生成的各类风格图,大家看看怎样啊?

各位小姐姐登场!

只是使用的烙铁绝壁是未来科技感的,而且人物的手部细节没有处理好,不像是女生应有的样子。
但,瑕不掩瑜。
说实在的,俺还是喜欢动漫风的。各位喜欢哪个就抱回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應該是舊款WOO 100
要不然就是有被改過把大燈常亮的改掉
在外面看WOO 100原廠的遠近燈開關是小小一顆

失算了,現在想一想,既然都要拆開機車頭蓋了,應該所有的開關都給換了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一般是直接WD40伺候,定期的——从开关的缝隙中滋进去,省时省力,特别是旧车买不到同型号开关时,时时保 ...

現在什麼都是AI,好像沒有AI 就準備被世界淘汰。
讓我想到我年輕時就一直聽到說要儘早學電腦,不然就會被世界淘汰,從原本大學才有的計算機概論高中就要接觸,不久又變成初中就要.....,小學就有電腦課.....學前才藝班也湊上一腳,我是不知道現在還有電腦課嗎?

像這種AI 生成的圖至少一看就知道是假的,AI 就像個以假亂真的詐騙工具,跟現有的詐騙行業搭配如虎添翼。
現在的年輕人很多都是深信玩啥自媒體,用AI 自動生成大量虛假影片、照片獲取流量為業,我始終相信技術門檻低的東西就是最容易被取代的,如果大家都用這招,昔日的葡式蛋塔效應可能又要重來了。

嘿!AI,做一首降E大調的歌曲,要求是每小四節就換一個舞步的曲子,例如第一行1~4小節是探戈,第二行四小節換迪斯可,第三行四小節要換華爾滋,第四行換阿哥哥。
以上為主歌重複兩遍,奏完進入副歌,改F大降用進行曲仿桂河大橋曲風走4小節,再用黃梅調曲風行進4小節,重複兩次後再用主哥格式演奏一次。

重點,做好的曲子主歌要如同威廉泰爾序曲般"澎湃",副歌要如同卡農一般"優雅",未來要有變成世界名曲的實力.........。

誰有AI 工具做一首來聽看看?讓我感受一下AI 到底有多牛?

网友:
很眼熟的方向燈開關,與我的電動自行車DIY很像(用鐵絲綁超醜的)隔壁小5.小朋友給我的,原來很新款,還買得到.真謝謝他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失算了,現在想一想,既然都要拆開機車頭蓋了,應該所有的開關都給換了才對。 ...

其實不用拆車頭蓋,用一字起子從隙縫就能翹起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實不用拆車頭蓋,用一字起子從隙縫就能翹起囉~

是可以這樣做,不過小弟經驗老車開關不是很穩固有些會晃動的成功率比較高

新車零件比較密合的就很難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可以這樣做,不過小弟經驗老車開關不是很穩固有些會晃動的成功率比較高

新車零件比較密合的就很難搞 ...

是啦!舊車好用,新車就不一樣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什麼都是AI,好像沒有AI 就準備被世界淘汰。
讓我想到我年輕時就一直聽到說要儘早學電腦,不然就會被 ...

一波一波的,
前幾年量子糾纏,
近幾年賽博觀落陰(元宇宙),
這兩年AI美少女(李珠珢).

楼主:
報告最新狀況,我發現裝好開關後,晚上回家時要開燈,但是龍頭擺動時遠光燈有時會自動亮起,儀表板上的藍色遠光指示燈也會自動亮起,龍頭搖幾下又正常了,看來又要拆開看看是什麼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最新狀況,我發現裝好開關後,晚上回家時要開燈,但是龍頭擺動時遠光燈有時會自動亮起,儀表板上的藍色 ...

頭燈遠近切換開關短路?~~還是鬆動了?

网友:
這個開關淘寶還買的到正廠的~我的豪邁125前年報廢~一堆料都送機車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報告最新狀況,我發現裝好開關後,晚上回家時要開燈,但是龍頭擺動時遠光燈有時會自動亮起,儀表板上的藍色 ...

要拆掉大燈蓋,看看龍頭脖子那邊的線,是不是出問題了~~
年前幫人修一個儀表大燈會斷電的,就是那邊有一條線斷掉了.

楼主(2025-02-17):
引用 网友F:
要拆掉大燈蓋,看看龍頭脖子那邊的線,是不是出問題了~~
年前幫人修一個儀表大燈會斷電的,就是那邊有一條線 ...

今天拆開頭蓋檢查一次,我換上的開關線都插的好好的,看來不是沒插好的問題。
1. 如果不開燈,方向燈正常。
2. 如果開小燈,方向燈正常。
3. 如果開大燈,方向燈有時正常有時不正常,不正常時儀表板上的遠光燈微微亮起,大燈熄滅。

這種時好時不好的問題最麻煩。

网友F:
看起來像是供電不足?
如果可以直接跳一條電池正電過去大燈那附近供電,測試後是正常的話,就是脖子那條正電快要斷.
另一個檢查方式是開大燈後,龍頭左右轉(會斷的點通常是有活動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來像是供電不足?
如果可以直接跳一條電池正電過去大燈那附近供電,測試後是正常的話,就是脖子那條正電快 ...

我在猜想也是有線路接觸不良,不過那些線都是穿在一個軟膠管裡面,而且這個軟膠管還被割開過,不知道以前是不是就有這個問題?
要知道那裡有問題還要拆開的範圍,只能找一天有空再來拆。

网友:
1.站長大應該知道,不過還是要提醒一下~~先備好外覆保護(如軟管布膠帶豬腸子之類)
2.既然發現有修過的痕跡,那就很期待您拆開後會~  喔! 哇! X! 怎麼會這樣......像是開到寶箱一樣驚訝~~
   (修東西難免會遇到前人胡搞蝦搞,便宜行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拆開頭蓋檢查一次,我換上的開關線都插的好好的,看來不是沒插好的問題。
1. 如果不開燈,方向燈正常 ...

感覺是方向燈和大燈的遠光燈線有秀豆.

网友:
可以看一下龍頭在左右轉時..主線包起來那條線是不是使用久了磨擦到破皮或要斷不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