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見排線故障維修方法

楼主(2025-01-14):
1.排線的使用機率越來越高,但在維修時,常因多次拆拔而造成金屬接片脫離本體,在找不到同規格的排線更換下,如何排除此問題呢?
2.當你使用的排線是和視頻中相同材質時,你便可簡易的參考視頻中的維修方式來進行維修.

网友:
这类用塑胶覆面的FPC修复比较简单。如果遇到那种石墨导电胶、导电银胶制成的FPC,特别是引脚细、间距又小,修复的难度就不那么容易了。
早期CD随身听的FPC就是如此。老化、插拔导致石墨导电引脚破损,也预示着这台机子的寿命终结。尽管俺还在尝试自己复制一根铜箔FPC来代替。因为上述说到的困难,迟迟没完结这个工程。
给自己加油下吧。

网友:
感謝分享視頻資料,仔細學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