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聯吸塵器電池 有辦法用通用板去改造嗎~?

楼主(2025-01-14):
禾聯吸塵器
型號是HVC-35EP010
他用的電池型號是FBP072

之前我把電池換掉
測試後可以正常充電跟使用

後來我沒使用一段時間
我拿出來用
打開   馬達轉一下
就沒電了!!!

然後我想說靠  怎放電這麼快
我拿去充電  也是充不到10分寶電了

拿去使用 也是轉一下就沒電了

我又把電池挖開
分顆量測
借用上次拍的圖(只須看電池編號即可)
4跟5電池電壓比較低
別顆都3.8~9V  4跟5都只有3V
我以為電池壞了就單換這兩顆
結果換完
兩端電壓(就7顆串接電壓)
有28V 電力足夠
裝上 完全不理我QQQ
可能真的壞了

所以我想
如果買了7串鋰電那種驅動板
像這種的

那我要怎麼改上去??

我之前拆原廠電池的電路板(正反面)

其中接腳部分

他C+跟P-好像就是+-極輸出
但K跟C-不知是什麼定義

正常吸塵器是手把開關按一下 他就開  再按一下  就是關

感覺是有2個腳短路一下 就會輸出  再短路一下 就沒輸出

有大大知道該怎用通用板  改上替代原廠電池嗎~?

謝謝!!!!

网友A:
電池保護板有分"同口"跟"分口",前者是充、放電同一插Pin,後者是充、放電的插Pin 分開。
C+指充電正極,C-指充電負極。
K一般都指溫度檢測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保護板有分"同口"跟"分口",前者是充、放電同一插Pin,後者是充、放電的插Pin 分開。
C+指充電正極,C- ...

挖那跟我想得不太一樣
那個K跟C-
因為我有用電錶去量吸塵器端的第4 5pin
也就是K跟C-的位置
按一下是短路的 也就是像我"想像"那樣
2個pin短路一下可能就會有輸出電壓
再短路一下就是沒有輸出電壓

可是這想好像  不太對www

网友:
分口的鋰電池保護板就如下︰

可以看出必須比同口的保護板多一條充電線,雖然這樣比較不方便,但是把鋰電池充、放電口分開其實也有好處,像我的電助力自行車,上坡放電可能要10A以上,但是充電器電流卻只建議2A,它也是用分口保護板,簡單說就是想做精確的電流及保護應用,分口應該比較合適。

网友:
找到一片有外接溫度保護的鋰電池保護板給你參考︰

上圖K1 跟K2 都是接溫度保險絲,只不過它可以選擇感測一處或兩處,其實它是並聯的,要接幾處都沒關係。

怎麼定義其實大多數一樣,不過要跟別人不一樣也沒說不行,真的有疑慮只能自已動手查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