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組磷酸鐵鋰,機車7號電瓶

楼主(2025-01-16):
同事委託,自組磷酸鐵鋰機車7號電瓶,

1.達鋰4串 60安培,電池均充保護板,
(耐電流持續60A)

--
2.4串2並,32700磷酸鐵鋰,
(中國品牌,保力新,產地: 內蒙古,
買整箱24顆,還附一張產品量測報告)
4串中間,加入玻纖板絕緣,以防電池破皮短路,

--
3.32700磷酸鐵鋰,單顆6Ah

--
4.保護板的排插,先脫離保護板焊好,確認電壓接線正確,才能插到保護板,
保護板主線分別接B-和P-,接到電瓶負極的是P-,
焊接電瓶樁頭接線時,必須先固定樁頭,
確保焊接高溫,外殼變軟時,不致變形,
(這邊在樁頭用包覆厚紙+膠帶固定)
保護板用的線材(B-藍線、P-黑線)是10AWG,
手邊沒有10AWG,改用4條13AWG並聯,兩者截面積和耐電流相等,

--
5.全部焊好,準備封蓋,整顆電瓶剛好塞滿,
高度會比標準7號電瓶,略高4mm,

--
6.完工,

--
搞得好,可以進軍車用市場,
搞不好,可以進軍軍火市場,

以一顆鉛酸電池可用3年來算,這顆磷酸鐵鋰電瓶DIY成本價得6年回本,
更不用說市售成品磷酸鐵鋰電瓶,至少10年才回本,
這電瓶嚐鮮價值遠大於CP值
(磷酸鐵鋰電瓶,賣點是CCA大,發動一觸即發,)
(可是,車子保養得好,鉛酸也是一觸即發啊 )

我不懷疑磷酸鐵鋰電池可以撐6年,但是保護板電路能否撐6年,是大問號,
(之前DIY的DIY無線吸塵器三元鋰電,3年多,電池好的,但保護板先壞了!)

网友A:
這一套搞下來,不計人工成本,材料需要多少摳摳?

网友B:
如果加個均衡板,保護板會比較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套搞下來,不計人工成本,材料需要多少摳摳?

材料費應該要900元左右
(鉛酸7號電瓶一顆含運約5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加個均衡板,保護板會比較耐用?

達鋰這是保護板+均衡板,

我之前吸塵器的保護板,好像是裡面的比較器或MCU壞掉,
不是power MOS燒掉,

网友C:
"(鉛酸7號電瓶一顆含運約500元)"
牛換的RCE...要20年才會回本..... (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鉛酸7號電瓶一顆含運約500元)"
牛換的RCE...要20年才會回本..... (笑)

這個價位我實在買不下手,我要是買了應該會被做電池的朋友吐槽一輩子。

网友:
我看了這篇後決定要效仿jacson99 做一個給烏骨雞學姐的WOO 100使用。
但是...........
先讓我量一下WOO 100的電池盒是什麼尺寸的?
問看看誰有裝的下的磷酸鐵鋰電池?
合適的保護板不知道誰有?
.......

网友B:
我的經驗是;鉛酸.鋰鐵各有優缺,加掛事最好方式,可惜空間難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經驗是;鉛酸.鋰鐵各有優缺,加掛事最好方式,可惜空間難搞。

WOO 100的電池是在腳踏的地方,這個地方應該沒有高溫的問題,比較有可能是若腳踏板破損時有進水的可能,不過如果是汽車就不建議了,汽車引擎室溫度很高,鋰電池放在裡面再怎麼做保護都是很危險。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材料費應該要900元左右 ,
(鉛酸7號電瓶一顆含運約500元)

這麼便宜!
可以開團購嗎?

网友E:
鎳片規格?用純鎳嗎?

网友E:
我之前做的,目前還在服役中!
我買有支援藍芽的保護板還不錯用!
還會顯示充放電電流!

機車鋰鐵電池 7.5ah 支援藍芽連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鎳片規格?用純鎳嗎?

鎳片是0.12*7mm,鋼帶鍍鎳,
之前幫3位同事換dyson吸塵器電池,
電池間全部用單條鋼帶連接,確定可承受Dyson吸塵器MAX檔(接近30A,所以電池只能選VCT6),
(當時用單條鋼帶,原因是正極只焊得下單條)

這次電池32700,正極可以焊下雙條鋼帶,
所以全部焊雙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鉛酸7號電瓶一顆含運約500元)"
牛換的RCE...要20年才會回本..... (笑)

價錢沒看錯的話,回本應該不只20年,

所以牛大這電池已經服役10年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做的,目前還在服役中!
我買有支援藍芽的保護板還不錯用!
還會顯示充放電電流!

看起來很厲害,{n_116:}
但成本肯定更上層樓!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麼便宜!
可以開團購嗎?

便宜!?
果然,有錢人和我想得不一樣!

團購,我公務繁忙,幫不上忙啊,{n_081:}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來很厲害,
但成本肯定更上層樓!

材行因該1500以內吧!
不過要焊大面積的紫銅的話!
工具也要夠力!
沒大功率的烙鐵會很難搞!
當然要點焊紫銅疊加鎳片的話,
點焊機功率也要夠大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便宜!?
果然,有錢人和我想得不一樣!

7號電瓶隨便安裝都要近千元,網購也要超過500元

如果材料成本在900元,等於兩顆電瓶救回本了,不香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7號電瓶隨便安裝都要近千元,網購也要超過500元

如果材料成本在900元,等於兩顆電瓶救回本了,不香嗎?{ ...

兩顆電瓶回本,第3顆開始有盈餘,
是也不錯{n_118:}

网友:
引用 楼主:
價錢沒看錯的話,回本應該不只20年,

所以牛大這電池已經服役10年了嗎? ...

嘿呀... 跑了10年.. 超過10萬KM了...
貴是貴.. 但電系是真的沒出過問題...

网友F:
我用18650磷酸鐵鋰電池.沒用保護板改.已用10年以上沒問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用18650磷酸鐵鋰電池.沒用保護板改.已用10年以上沒問題

鋰電池保護板的功能中,其中是保護當4串中的某一串電壓低於設定值就停止輸出,或者充電時4串中的某一串高於設定值就停止充電,如果電池特性平均,那有沒有保護板也看不出差別。

我只能說你的運氣不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鋰電池保護板的功能中,其中是保護當4串中的某一串電壓低於設定值就停止輸出,或者充電時4串中的某一串 ...

謝謝老大關心..是這樣想的.用4個串連.機車如何充電也不會超過14.4V...以下是網路查的(鈷酸鋰和錳酸鋰在強烈碰撞下會產生爆炸,對消費者的生命安全構成威脅, 而磷酸鋰鐵已經過嚴格的安全測試,即使在最惡劣的交通事故中也不會產生爆炸)

网友E:
不過若是短路也是會起火.....絕緣請做好做滿比較安全!
都說鈦酸鋰很安全,不過還是有出事情的案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IDVObr9mGE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謝謝老大關心..是這樣想的.用4個串連.機車如何充電也不會超過14.4V...以下是網路查的(鈷酸鋰和錳酸鋰在強 ...

總電壓不會超過14.4V,但是當其中一串出現較低電壓,甚至是常見的0V時(0V不見得是斷路),那就變成14.4V 加在3串電池上了。

一開始我有說保護板的功能中,其中是保護當4串中的某一串電壓低於設定值就停止輸出.........。

所以我才說你的運氣不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總電壓不會超過14.4V,但是當其中一串出現較低電壓,甚至是常見的0V時(0V不見得是斷路),那就變成14.4V  ...

老大你好:恩.了解謝謝..在此拝個早年.新年快樂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大你好:恩.了解謝謝..在此拝個早年.新年快樂

网友H:
機車如何充電也不會超過14.4V

這句話是 僅適用於正常運行條件時

特別要指出來的是 有可能出現不是正常運行
例1. 汽機車上的整流電路  例如大燈常常燒壞,原因是整流電路裡限壓那部分完了
事實上這情況已在逐步損害鉛酸電池壽命
老修車師傅換電池時,會例行性看看啟動後電壓

例2. 汽機車電池用的外部充電器  特別是指傳統式內部結構 就是線圈變壓器+整流器
這東西裡面沒電容也不穩壓不限壓   這種的電壓峰值都是超過14.4V  但是電表不會表現出來

災難源自於一連串的陰錯陽差  有沒有可能  外觀如標準鉛酸電池  使不知內情者  用上了鉛酸電池充電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機車如何充電也不會超過14.4V

這句話是 僅適用於正常運行條件時

牛親身的經驗是...
原車的整流器如果出問題, 回充電壓是有可能會超過DC15V的!

當時裝鋰鐵電池時, 有特地裝了一個電壓錶!
有一次就發現怎麼電壓一直超過15V, 才發現整流器有問題..
那時, 為了降低回充電壓, 只好一直開著大燈騎車...
然後, 為了鋰鐵電瓶不會被充死.. 就又換了REC的整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過若是短路也是會起火.....絕緣請做好做滿比較安全!
都說鈦酸鋰很安全,不過還是有出事情的案例!

目前不管是什麼"鋰",只要電池有"鋰"就會有著火問題,這不是我說的,是做電池行業的朋友說的。

网友B:
我只有國中程度,還記得化學課.只要把鎂.鋰(空氣)放入水中就會沸騰,印象深刻.感覺有紀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有國中程度,還記得化學課.只要把鎂.鋰(空氣)放入水中就會沸騰,印象深刻.感覺有紀錯嗎? ...

沒錯,我記得同學把鎂條丟進燒杯, 整個燒杯炸掉,
但不記得這是國中還是高中的事,

老一輩的人,就算只有國小國中的程度,
但那是當時物質環境不好,沒法獲得更好的教育,
實際上這些人遠比現在一堆學店學生強上百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有國中程度,還記得化學課.只要把鎂.鋰(空氣)放入水中就會沸騰,印象深刻.感覺有紀錯嗎? ...

我在國中的化學課還有教怎麼電鍍哩!
還有工藝課要做鐵片的書架,教泡稀鹽酸除銹,工藝教室有鐵片折彎機器,最後要上漆塗裝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只有國中程度,還記得化學課.只要把鎂.鋰(空氣)放入水中就會沸騰,印象深刻.感覺有紀錯嗎? ...

是...但也不完全是...
要看化學物是處於什麼純度... 以及是在什麼狀態下...

一般的碳鋅電池, 算很安全的吧???
但曾有人把碳鋅電池拿去充電... 結果爆了...
所有的物質, 都有它的危險性.. 重點是看怎麼降低危險的發生..

野外求生的打火石, 打火機的打火石, 應該就是鎂..
但是... 應該沒人聽過它放到水裡, 就會沸騰的吧???

牛在河裡泡水, 在公園裡掃地時, 已經不止一次挖出鋰電池了!
鋰電池泡在水裡.. 埋在土裡, 不會自已起火燃燒嗎???
那... 回收鋰電池時, 要先泡在水裡或是聯水裡放電.. 為什麼不會爆炸??

鋰電池要炸... 可能都要有一定的條件值...  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但也不完全是...
要看化學物是處於什麼純度... 以及是在什麼狀態下...

所以這就是大自然界的過程?很像是度量衡的精密度,小學>中學>大學- - -越學越精密。

難怪很多疑問,要深入就得進修,現今有網路可查,真的太幸福了。

网友:
家裡有回收電池桶,將沒電的一次電池或性能低下的二次電池都放在一起。
二次電池不管是哪種種類都會先進行放電後才丟進回收桶。
因為回收桶內有各種大大小小的電池你無法確保不會短路,又可能會放置很久才會拿出去回收,也不會讓回收業者造成危險。
為了大家的安全請一定要放完電再回收。

网友:
廢鋰電池最好拆解成單顆會比較安全!避免誤觸短路!

网友:
昨天才剛請回收商來載走35公斤的鋰電池0.0 回收價目前一公斤28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這就是大自然界的過程?很像是度量衡的精密度,小學>中學>大學- - -越學越精密。

難怪很多疑問,要深 ...

趁著下午的好天氣... 出門掃了一下地...

新鮮出土了幾顆鋰電池... 切...

想不通... 怎麼老是會有人直接把電池丟在公園...
看起來, 都是玩具級小飛機用的鋰電池..

网友C:
請問Jason大...
您有測量過成品的電池內阻嗎??

牛前幾天在網拍叼了一顆Victa B18 5A (26650×8, 4S/2P)
電瓶內阻: 13.04mΩ
用 CV: 14.5V / CC: 1.5A 充完電後, 做1A放電測試, 沒放到完, 電量約4800mA
以這樣的數據來看.. 算是正常的嗎??

說真的, 牛一直都還沒去量機車上的REC電池.. (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Jason大...
您有測量過成品的電池內阻嗎??

當時完工後沒量,不過您這數據跟我幫同事買的電池芯規格應該很相近,
我這邊32700單顆是6Ah,內阻6~8mohm,4S2P內阻會等於12~16mohm,

您這數據看來沒問題的, (之前查價,現在4S2P成品電池差不多要3千多,您這顆也是)

网友:
看起來和牛逼,新年快樂。

网友I:
請問版主鋰電池怎麼銲上去的?有介紹買的工具嗎?小弟想修電鑽的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I:
請問版主鋰電池怎麼銲上去的?有介紹買的工具嗎?小弟想修電鑽的電池 ...

請搜尋"便攜式點焊機"

類似這個,
迷你手持式點焊機 便攜式電池點焊機

最好買可當行動電源的機種,
長時間(2周以上)不使用點焊機時,
先把它當行動電源,將內建的鋰電池電量耗到剩一半以下,
(鋰電長期保存電壓是3.8V,不會造成容量衰減)

鎳片建議規格是0.12*7mm,鋼帶鍍鎳,
(更厚的可能沒法焊,焊不上去)

另外,你看到我在電池上的鎳片焊成"工字"的串並聯鎳片,
是先把鎳片剪裁焊好形狀,再焊到電池上,
千萬別在電池上焊這"工字"接點,
以免不小心正負極短路,

good luck!

网友:
引用 网友G:
總電壓不會超過14.4V,但是當其中一串出現較低電壓,甚至是常見的0V時(0V不見得是斷路),那就變成14.4V  ...

有這種問題嗎?那要好好研究;保護板的功能了。

多並低壓,我喜歡用定電壓充電。

所以三串以內,會用多點(串並聯)開關,並聯充電,考慮的就是<安全>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Jason大...
您有測量過成品的電池內阻嗎??

一直以為內阻低,就是品質好,呆神吸塵器的電池,真的讓我不敢領教,墮落的真快,難怪招牌生鏽,真的很難取捨就看領導者的智慧了。

网友(2025-02-24):
引用 网友C:
"(鉛酸7號電瓶一顆含運約500元)"
牛換的RCE...要20年才會回本..... (笑)

你這什麼高級貨

网友:
RCE電池就是貴。沒辦法國內市場小,要成立一間正規公司生產產品,經營成本相當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