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Haier LE65K6000U 液晶電視背光不良維修實例

楼主(2025-01-16):
Haier LE65K6000U 液晶電視背光不良維修實例

1.型號~Haier LE65K6000U

2.故障情形~電視左半邊很暗看不到影像,很典型是LED背光不良了。

3.內部照

4.電源/LED恆流板

5.主機板

6.邏輯板

7.分解面板模組,拆下前殼外框後先將面板位址板翻起,以膠帶固定避免扯壞,以吸盤吸取液晶玻璃面板,放在安全的地方靠著。

8.左邊這一回路點亮正常,架構為全機84顆3V LED,有12支(10A+2B TYRE)燈條每支燈條有7顆LED,42顆串聯為一回路共二回路。

9.右邊這一回路測試有2顆燒掉故點不亮

10.準備一套全新燈條代換

11.新燈條代換完成點燈測試OK

12.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以前遇到过,但是我放弃了,楼主是高手

网友:
最好是在恒流板调低灯电流或用遥控器进图像菜单调低背光亮度,以保证灯条耐用,如嫌图像亮度不够,再调高图像菜单中的亮度、对比度进行亮度补偿。

网友A:
恭喜完修,拆下65吋的面板,想必戰戰兢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拆下65吋的面板,想必戰戰兢兢

這台很好拆換設計不錯,不像PHILIPS一堆雙面膠拆得很辛苦又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