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再來改個熱水器電池

楼主(2025-01-16):
瓦斯熱水器要放一個1號電池,電池業者有句話︰只要耐的過冬天,就能再撐一年。
意思就是低溫是電池的罩門,冬天都撐的過去就沒啥事了,當然這不是絕對,但是我家每次熱水器電池沒電幾乎都是發生在冬天,不得不相信其經驗公式。

▼找兩個18650 電池並聯並裝上保護板。

▼加一塊充電模組。

▼烏骨雞學姐有賣台灣天鈺FP6135B-15T3PTR Ultra LDO 1.5V 3A的穩壓IC,它是TO-252 封裝,其實我原本是有規格書,不過已經找不到了,只剩下截圖。

▼不過多解釋,大家一定看的懂。

先這樣試看看在不裝散熱的情況下FP6135B 會不會發高燒?不會的話就要封起來了,會的話再改一下。

為什麼要用FP6135B 這個LDO?因為乾電池電壓1.5V,鋰電池電壓最高4.2V,最低約2.5V 保護板動作,FP6135B 輸入電壓在2.4V~5.5V,這個範圍很適合在這裡使用。
用LDO 的缺點是大電流時發熱嚴重,但是熱水器點火只有1~2秒,點燃後就只剩下保持電壓(這時的用電非常少),換言之,一般情形下高電流只有1~2秒,我想應該還不至於使FP6135B 發高熱的程度。

另一種做法是使用像LM2596 IC,但是用這種IC 必須要用較高電壓,以LM2596 來說是4.5V~40V,也就是最少需要兩節18650 串聯,那一種比較合適大家自個兒參考。

如果合用還可以加裝一片小太陽能板,應該就能實現免充電問題。

网友A:
這樣塞得進去嗎?
還是用假電池,再找地方放。

网友B:
[補充待機時間考慮]
採用電池供電先注意就是續航時間 接著就是待機時間
雖然是CMOS 潛臺詞:省電  該關注的細節參數quiescent current 是0.9mA
總儲容量/靜態電流=待機時間  ; 其他源由造成折損就另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補充待機時間考慮]
採用電池供電先注意就是續航時間 接著就是待機時間
雖然是CMOS 潛臺詞:省電  該關注的 ...

要優化倒不是沒有辦法,而是比較麻煩,例如從熱水器水盤的微動開關上動手腳,讓電路在開熱水時再接通LDO。

我想的是這組電池是SANYO R16650ZTA 2330mAh兩個並聯,就當它4Ah 好了,0.9mA 的消耗就算1mA 比較好算,這樣也得4,000 小時(大約166天)才會耗完,預估在不充電且日常使用下,它再怎麼不濟也能夠超過60天吧!隨便找塊小太陽能板也有100mA 的充電能力應該都夠用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塞得進去嗎?
還是用假電池,再找地方放。

如果沒什麼問題我是打算封起來放在熱水器電池盒旁邊。

楼主:
2025年1月19日 AM︰10:50 裝上測試。

网友C:
應該改用數位恆溫熱水器了,一是不用再管電池,二是洗澡的水溫非常舒服。
聽說現在一台舊的熱水器回收商的行情有七八百元,可以賣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應該改用數位恆溫熱水器了,一是不用再管電池,二是洗澡的水溫非常舒服。
聽說現在一台舊的熱水器回收商的 ...

"回收商的行情有七八百元"

去年家裡汰換兩部熱水器
廚具行還一副勉為其難的說無償幫處理廢棄物載走舊品
真是太為難廚具行了,還逼著他去多賺千把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收商的行情有七八百元"

去年家裡汰換兩部熱水器

這個人說的
熱水器裡面有許多銅管這幾年銅價一直上揚所以還有宵小專偷拔熱水器拿去變賣。
聽說老牌莊X北銅片銅管比較厚還能再加錢回收。
幾年前我自己換熱水器時將舊機暫時放在門口,結果不到一小時馬上就不見了。

前年我換冷氣也是這樣,師傅剛將舊冷氣拆下來後馬上就有一台貨車載走,我在樓上剛好看到拿了三張給師傅,
所以下次換冷氣時我要先聲明舊機我要自行處理。

网友:
家裡幾年前把用了三十幾年老熱水器換掉(水皮破裂而已),改插電強制排氣恆溫熱水器,沒機會改裝了。

网友:
完全支持7#
天然氣公司兩年入屋檢查一次,老屋熱水器裝室內會被要求換1200元瓦斯開關,不是要求換熱水器,隔年自己更換強制排氣熱水器(沒恆溫,因已有恆溫龍頭),原來熱水器是用1號電池,就在浴室隔壁牆上,隨時可以察覺熱水器情形,很方便。朋友家新大樓熱水器穿越整個屋子最遠距離才到浴室

网友:
大陆有的地方用管道天然气,有的地方用管道石油气或液化石油气,无强排热水器用两节1#干电池3V,我家液化石油气热水器从1992年用到现在三十几年了,我用废旧锂电池组拆挑出来的一节锂电池代用,后用退休充电宝及充电线引线入热水器电池仓。

楼主:
我家這台熱水器是櫻花牌的,當初買的時候也不便宜,熱水控制也非常穩定,不會忽冷忽熱,社區管委會都有安排檢查,從裝好到現在除了電池沒電外也不曾有問題。

含慢賺錢就將就用吧!

网友E:
无强排热水器结构简单,坏的是水阀的水膜,水动开关接触不良,打火控制器,强排恒温热水器电路复杂,价格高故障率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强排热水器结构简单,坏的是水阀的水膜,水动开关接触不良,打火控制器,强排恒温热水器电路复杂,价格高 ...

請問"水閥的水膜"壞了通常是什麼現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水閥的水膜"壞了通常是什麼現象?

可以參考以下影片

多久需要更換熱水器水盤皮 愛迪先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6EuUwhx6Olcphq_AF3k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水閥的水膜"壞了通常是什麼現象?

打开水龙头不打火。打开水龙头后冷水压力推动水阀中的水膜和推杆向左移动,继而推动水控开关接通电源启动打火,水膜是个橡胶皮碗,易坏与橡胶质量有关,也与水压有关,住楼下水压力大,住高楼水压低,用水泵加压的压力大,压力大就易坏,当水膜破不太严重时,把热水器本身的水量旋钮调小时能启动,把水量调大就不启动。

网友F:
我過去是用變壓器轉1.5V插電源,給吃電池的熱水器,
但不是恆溫的,夏天溫度要調低,冬天要調高,因為裝在屋外,嫌調溫麻煩...
有時寒流太冷忘記調高,水不夠熱,家人就唉唉叫。
夏天熱得要命溫度又設太高,熱水量太少,可能熱水水壓不足忽冷忽熱。

就從大陸淘 220V恆溫強排熱水器了!  (淋浴設45度左右,泡澡48-50,看熱損)
都挑最便宜的12L恆溫強排+淘寶活動折扣+海快到台灣的運費,台幣2千多一點,
品牌不一定,要買時淘寶搜尋到哪個最便宜就買哪個...
12L恆溫強排只需台灣吃電池燃氣熱水器一半價格,便宜治百病!

插電的恆溫強排放屋外時,原本舊熱水器的鋁防風罩給他套。
這個鋁防風罩應該30年以上了!

便宜的燃氣熱水器,零組件才通用好找,有品牌貴貴的,零組件難搞也更貴!

但要拉220V電線,也可用110V轉220V變壓器!
燃氣熱水器最耗電的風扇不到50W, 功率不大110V轉220V變壓器就不貴。

熱水器要自己裝,且要有DIY能力...(合規的不會幫你裝)
最早買的用到現在都5年了! 底下有2家,連網店都沒了...

网友B:
這個新設備除非真裝了什麼太陽能板PowerBank充電器  不然待機時限也就和原先1號電池差不多
就天氣冷來說 鋰電比碳電池 也沒比較厲害
更怕的 鋰電低壓後 天氣冷有機率使得 低於保護板IC工作電源從此自鎖
然後重複一幕發生了  以前身披浴巾翻遍全屋乃至趕緊著裝滿街找1號電池
鋰電版本一幕是  身披浴巾找PowerBank充電  卻不知保護板自鎖 等到荔枝凍縮成花生米  以為時間夠了  然後現實狠狠拍一巴掌  情景時刻急迫很可能還不知原因卡迴圈

以上就當 說書講故事 歡迎腦補畫面劇情

我看法 是著重在天冷缺電與如何保證最短恢復時間
之前站上有提出 我當時說法是點檢表 定時更換
我個人是10月底萬聖節  就是年度電池更換日  保證冬季時對齊在電池的最佳效能期限  而我出國後我家又沒人理會  聽說又是人間時時充滿驚喜/嚇
後來就換成電熱式

楼主:
弄到一片太陽能板,這片太陽能板其實是兩片,可以串並聯,每組號稱5V 300mA,串個二極體當防反灌應該就可以了。

過兩天來量一下電池還剩下多少電力?

楼主:
2025/1/25 PM 16:40

4.0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新設備除非真裝了什麼太陽能板PowerBank充電器  不然待機時限也就和原先1號電池差不多
就天氣冷來說 鋰 ...

用在瓦斯熱水器上,兩個2330mAh 鋰電池並聯的容量跟一個1號電池誰比較持久我是沒有試過,不過在有小太陽能板加持下,鋰電池是一定勝出。

例如有一天,太陽能板故障,我們沒有發現又一直使用熱水器導致保護板低壓保護,我有裝一個TYPE-C 的充電板,這時就是拿一個PowerBank 給它充電就能"激活"。

原來的1號電池座並沒有拆掉,真的沒有辦法就是用3個3號電池裝在1號電池佔位器上供電。

网友:
從大陸淘配件很貴麽.

楼主:
2025/1/31 AM 11︰27

上次是用兩光牌3位半電表量的,這次是用4位半電表量的比較準確。

网友D:
2025/1/25 PM 16:40  4.03V
2025/1/31 AM 11:27  3.89V

這是否意味著充電功用不太足夠 ?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過去是用變壓器轉1.5V插電源,給吃電池的熱水器,
但不是恆溫的,夏天溫度要調低,冬天要調高,因為裝在屋外, ...

有機會的話,
方便分想一下防風罩照片嗎 ?

想參考了解瓦思熱水器屋外的防水措施解決方案

网友G:
新年健康快樂
24#瓦斯軟管建議更換CNS管
熱水出水管如果能有工具最好是整直整短 出水更大
櫻花GH1035與和成強制排氣價格相當

31年房屋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25/1/25 PM 16:40  4.03V
2025/1/31 AM 11:27  3.89V

我自從1月16日裝好後就直接使用沒有充電,我想先知道不充電的情況下,大約能使用多久?所以並沒有裝太陽能板。
三元鋰電池低壓保護大約2.5V,而FP6135B 工作電壓是2.4V~5.5V,我是打算放電到鋰電池3V 時再充電,也看看能用多少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年健康快樂
24#瓦斯軟管建議更換CNS管
熱水出水管如果能有工具最好是整直整短 出水更大

我沒有那種工具,年後找朋友來整改一下。
感謝建議

网友:
19#
1號碳鋅電池簡單好用就好 我家一年大概更換兩次電池
如果自己不在家 家人也容易自己更換電池方便使用,換下電池就給瓦斯爐(林內內焰爐)繼續使用
做管頭工具及切管刀價格不貴 已用20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水閥的水膜"壞了通常是什麼現象?

水壓不足頂不上去,導致微動開關不接觸,無法點火

网友:
我是用這個 3號轉1號電池轉換座,三顆3號eneloop充電電池,半年多了,還很OK...
電池 3號轉1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機會的話,
方便分想一下防風罩照片嗎 ?

關鍵字 熱水器 防風罩 鋁
現在連鋁的都貴,賣熱水器瓦斯爐的店應該就有,
畢竟熱水器都可以淘了,不然,就照樣淘過來!

我們家的是幾十年前買的,到現在還大同小異,
防風罩有帽子,強排熱水器機體小,排氣孔也較小,
就不要裝排氣管,確認排氣沒被防風罩上方的殼擋到就好。

楼主:
2025/2/8 AM 11:30  3.78V

网友H:
感覺沒多久時間,電壓掉很快,我在時鐘運用上,搞了很多年用XC6026 152 就是1.5V,也是撐不久,後來看網路上串IED,有久一點,還是有很大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覺沒多久時間,電壓掉很快,我在時鐘運用上,搞了很多年用XC6026 152 就是1.5V,也是撐不久,後來看網路上 ...

我的是舊電池,本來就不能跟新電池比,每一種電池都有它工作曲線可參考,下圖我隨手找到的三元鋰電池放電曲線圖︰

這種低放電的應用,由上面圖表得知充滿時的4.2V實際是"虛"的,比較有"動逃"是在3.6V~3.8V那一段,再來現在是冬天,電池一般對低溫表現都不太好。

我記得朋友說過電池耐的過冬天,差不多就能耐的過一年,雖然不是一定,但是多少可參考。
最後是FP6135B-15T3PTR Ultra LDO 降壓靜態損耗比用LM2596 這類IC 的高,不過LM2596 的工作電壓需求較高,不像FP6135B-15T3PTR 到2.4V都還能工作,再來是鋰電池保護板一般低壓保護大約是在2.5V,用在這裡幾乎是絕配,對了!還有一點就是不用花錢買,去烏骨雞學姐倉庫"順"一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機會的話,
方便分想一下防風罩照片嗎 ?
想參考了解瓦思熱水器屋外的防水措施解決方案

補充,
查了一下淘寶: 燃气热水器室外防雨罩
才發現大多布料的,只要布料耐候性不錯,也行!
台灣的都是鋁或不鏽鋼外殼...
熱水器都貼著牆裝,就算豪大雨被潑到水也不多,
防止雨水滲進電路板就行了!

但強排要插座,不管是220V或220V轉110V變壓器,
還得有個: 户外防雨插座

户外防雨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水閥的水膜"壞了通常是什麼現象?

最明顯的症狀,開了熱水不點火

拆下熱水器外殼開熱水,可以看到水盤頂針移動距離不足以推動點火微動開關

臨時沒熱水可以把微動開關推片像圖片紅線彎曲,就能救急有熱水用

補充內容 (2025-2-10 04:08 PM):
小弟經驗水閥的水膜壞了大多是破或裂個小洞,導致水膜上下方壓力差不足,水盤頂針移動距離太短,很少有破洞大到水膜上下方沒有壓力差

楼主(2025-02-15):
2025/2/15 AM 11:00  3.75V

网友:
好巧,剛好有心想改這種熱水器假電池,找時間試試

网友:
串l

感覺只要開關在電池的on off是可以達成的,還請大家試試;時鐘的1.5v靜音與秒動好像也不一樣,我試了兩年多,從二極體降壓,串led到-穩壓器,只能一個月要充電也很麻煩,還會變慢時間。

如果電池out接開關,應該可以,就像捕蚊拍,一年充不到兩次,還加手電筒功能,是很好用,這樣瓦斯爐也會很好用,那就動手試試看才知道了。

楼主:
我今天把熱水器電池先恢復原狀,我直接要拿去接一個小太陽能板了,因為太省電可能可一次電要半年以上才會耗完。
等接好再貼上來。

楼主(2025-12-03):
後續追蹤

加上一個小太陽能板後,完全不用再充電,每次量都在4V 左右,常態維持這樣也不知好不好?應該用一顆18650就夠了,我住家向東,夏季白天太陽很大,太陽能板都還故障蓋個黑布。

网友:
我是有比較努力在偷懶直接用這個 , 萬一市電停電 , 就把乾電池裝上繼續用 ,

運氣算好 , 沒遇到要用時停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