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BOSCH 18V 三星鋰電池更換特斯拉鋰電池

楼主(2025-01-17):
今天早上把客戶的修改品送出去了,這家在我們業界是著名"分段拉"的高材生,拉屎一次拉完多好?他們就喜歡分成多段拉,他們再有其它"想法"也得過完年之後再說了。

現在要上場的是leo.rain 的電池問題,他有使用BOSCH 跟Makita 的工具,之前在聊天時他總是提到工作時要帶的工具又多又重,例如BOSCH 18V 電鑽,5串的電池續航力不夠,10串的又太重,看能不能把5串的改容量大一些?

leo.rain 的問題是想更換更大容量的動力鋰電池,他在淘寶買到號稱是早期供應特斯拉的18650 國際牌鋰電池,據店家說這顆鋰電池容量有3350mAh,
內阻21mΩ,最大放電倍率3C 10A,瞬間放電倍率8C 10S。

▼底部這個標記聽說是給特斯拉專用的,不知道是真是假?

裝在特斯拉上的電池印象中沒有絕緣皮,這綠色的絕綠皮應該是賣家自已加上的,不過這應該是工廠做的,因為熱縮膜封的很均勻,不像手工封的。
▼先用兩光牌電池內阻儀找出5個內阻最接近的備用。

▼下圖是BOSCH 的防拆孔,5串的電池只有一個防拆孔。

▼打開電池裡面很多灰塵。

▼兩側焊點非常完美,如果不是點焊的各類條件控制的很精確,就是組裝前有洗過。

▼電池的輸出端子整個發黑,這個要處理一下才行。

▼BOSCH 18V 5串鋰電池的焊法不太一樣,拆掉第二層發現有生鏽及些許銅綠。

▼全部拆除點焊後如下圖。

▼電池芯拆除後把紅色支架拿去洗刷刷。

▼電池正極再貼上一片絕緣片(青裸紙)後開始塞入電池。

▼用1.8mm 純鎳帶點焊。

▼有一側的焊片需要搭過內層焊片,原本的土紅色絕緣片撕下後就失去黏性,請烏骨雞學姐依照原本的3串絕緣片剪一張,大家看看烏骨雞學姐的手藝如何?記得只能說"讚",不接受批評........。

▼貼上絕緣片就能點焊外層了。

▼組合好後如下。

▼用我家的BOSCH 18V電鑽試的情形良好。

剛好leo.rain 來訪,就讓他帶回去自個兒試用了,看看使用的續航是否能長久一些?

网友A:
BOSCH原廠這樣串聯,不曉得有什麼好處。
正負極留在第一顆的頭,跟最後一顆的尾巴,不是比較省鎳片,又省工序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SCH原廠這樣串聯,不曉得有什麼好處。
正負極留在第一顆的頭,跟最後一顆的尾巴,不是比較省鎳片,又省工 ...

電池的兩條正負出線到輸出端子要藏在電池間的凹槽,猜測是上蓋的預留空間不多。

网友:
“1.8mm 純鎳帶點”,老大的点焊机很厉害了。
一般自己DIY的能点好1mm的镀镍片已经不错了。

网友:
换电芯,和买新电池 价格应该差不多

网友:
可能是为了 使用时间的更久一些

网友B:
怪了 ..全部拆除點焊後如下圖。這以下圖片多是空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SCH原廠這樣串聯,不曉得有什麼好處。
正負極留在第一顆的頭,跟最後一顆的尾巴,不是比較省鎳片,又省工 ...

如果把那5個電池安裝方向反過來或者重新安排一下,電池的正負極就直接點焊在端出端子上,省去那兩條粗的紅、黑線,這樣是不是比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怪了 ..全部拆除點焊後如下圖。這以下圖片多是空白的

瀏覽器按重新載入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把那5個電池安裝方向反過來或者重新安排一下,電池的正負極就直接點焊在端出端子上,省去那兩條粗的 ...

也許是要靠電線的拉力,摻生搖晃時的避震效果?

网友:
仔細想;BOSCH這種作法.就是不怕被改電池,沒晶片鎖死機制,終於要力爭向上了。

一百多年的老公司,三十多年前.從事汽車界時,感覺它老態龍鍾,從雨刷.火星塞- - -幾乎有關行業製品,應有盡有,雖然價格中等,但被沖進紅海中,而一蹶不振,終於想通了,恭喜他!有可能擦亮招牌了。

看看汽車導航的第一品牌;"給米"的經營理念,會因為競爭倒閉嗎? 雖然不被看好,卻是力爭上游.一枝獨秀,大肚的做法.值得借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許是要靠電線的拉力,摻生搖晃時的避震效果?

到底是什麼原因不得而知,不過後來BOSCH 18650 版本5串的電池有出更大容量的1.5Ah及2.0Ah兩種,就有均衡設計了,也變的更難更換,很多人回頭找這種舊款的,然後再改更大容量的電池。

更換的電池如果確定性能相同,需不需要保護板就自個兒決定。

楼主:
今天抽空把leo.rain 的另一個電池換電芯,這次我用銅片+純鎳片疊焊,再請他試試看有無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怪了 ..全部拆除點焊後如下圖。這以下圖片多是空白的

老大.圖片有看到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