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求助] U2AM USB 電壓/電流 測試器

楼主(2025-01-21):
手邊這個 U2AM USB 電壓/電流 測試器 的OLED, 愛亮不亮好一陣子了..
然後.. 前陣子要用.. 直接不亮了...
剛插進USB孔時, 能勉強可以看得到Welcome字樣..
但使用時.. 就像這樣... 幾乎快看不到字..

板子下方有一個顯示翻轉接鍵..
切成另一個方向時, 更暗.... 更看不到字...

主控制是8S003F3P6
OLED應該是0.91吋 14腳

測試採樣應該是用LM358

有試著換掉幾顆電容.. 問題沒有解決..

也有大概找了一下資料..
OLED的亮度, 好像是由主控裡寫的程式設定..
像這樣, OLED不亮, 有沒有能從哪個零件著手試??

練習在RF4的視野下拿烙鐵.. 修著當練功..

网友A:
你只能檢查顯示器的電源電壓是否正常,應該是 3.3V 吧。
以前自己做電路接 OLED 模塊時碰到不亮時除了電源外還要試著改變資料線上拉電阻的阻值,再檢查程式中的地址是否設錯、亮度命令與開機初始化等等。
但這些步驟在成品上是不用這樣做因為你沒辦法進去單片機的韌體做這些設定與變動。

近日有一個 T12 烙鐵的控制器上頭的 OLED 螢幕也開始變的不清晰了,嚴重懷疑是低劣的製品壽命很短。
準備整個控制板換掉作為升級改裝,不但螢幕可以更大更漂亮還能支援 C210 與 C245 手柄使用。
許多對岸製品是無法修護的電子拉圾,只能改變想法直接買新品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能檢查顯示器的電源電壓是否正常,應該是 3.3V 吧。
以前自己做電路接 OLED 模塊時碰到不亮時除了電源 ...

板上有一顆HT33, 應該就是您指的3.3V...
輸出是3.3V沒錯...
牛覺得它比較可能是OLED掛了...

如果要買OLED模組來換.. 還不如就買新的USB Meter...
新版的USB Meter, 電壓的可量測範圍比U2AM高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上有一顆HT33, 應該就是您指的3.3V...
輸出是3.3V沒錯...
牛覺得它比較可能是OLED掛了...

你這款早期的測試器應該我也有一顆沒在用,過兩天我回家後找找看如有找到且螢幕也是一樣的話我再寄給你換看看,或是連換都不用換直接拿去用比較省事。

新款的還能看機子與線材能夠顯示支援的充電通信協議好用的多,買新款的也不錯。

网友B:
類似的OLED display module-0.91 inch
模組的驅動電路應該大同小異,參考看看

SSD1306 ole 0.91 128x32微屏4针蓝白SPI IIC    OLED display module-0.9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款早期的測試器應該我也有一顆沒在用,過兩天我回家後找找看如有找到且螢幕也是一樣的話我再寄給你換 ...

不用啦~ 牛只是修著好玩的而已! 練功~

手邊有另一顆KWS-1802C, 當電錶用.. 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類似的OLED display module-0.91 inch
模組的驅動電路應該大同小異,參考看看

牛有找到過這份文件.. 所以才會先從MLCC下手...
文件上看到的, 有幾顆MLCC, 好像是昇壓用..

牛明天再回頭看看3.3V, 還有OLED附近的零件好了..

有顯微鏡.. 終於看得到這些小零件了...
練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類似的OLED display module-0.91 inch
模組的驅動電路應該大同小異,參考看看

剛剛重新看了一下... OLED模組是15腳的才對..

把OLED拆下, 換了全板的MLCC.. 再焊回OLED..
結果.. 一樣是不亮...
3.3V的電源, 都有!
OLED 99.99% 應該是壤了,,

网友C:
不要折腾了,这种白光OLED品质本来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折腾了,这种白光OLED品质本来很差。

當做 焊功練習 啊~

以前, 要把FPC解下來再重焊... 會厭世..
現在, 在顯微鏡下看著焊... 真的清楚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當做 焊功練習 啊~

以前, 要把FPC解下來再重焊... 會厭世..

说起来是这样哦!
牛大也配置了体视显微镜了吗?这个工具值得拥有。
话说这OLED屏不贵,真想修复可以搞一块来。只是加运费肯定不值当了。
咱这种喜欢折腾的,有时自己都不知为何,执着得很。之前为了修复一台旧笔电,竟然花了比其价值更多的费用去修复,修复了,然后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起来是这样哦!
牛大也配置了体视显微镜了吗?这个工具值得拥有。
话说这OLED屏不贵,真想修复可以搞 ...

嘹呀! 牛也搞了一台RF4..
老花了... 沒用顯微鏡.. 真的沒辨法焊..

有了顯微鏡, 終於可以把一些東西陸績修好...
由其是以前看不到的那種... 0805小零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嘹呀! 牛也搞了一台RF4..
老花了... 沒用顯微鏡.. 真的沒辨法焊..

牛大的工间虽然和俺差不多,但井井有条。
弱弱问一下哦,从图上看,您维修时是席地而坐的吗?
平时俺都在地板上进行的,有个好处,一切东西的势能低,不怕掉,摔坏;空间大。只是,身体累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大的工间虽然和俺差不多,但井井有条。
弱弱问一下哦,从图上看,您维修时是席地而坐的吗?
平时俺 ...

嘿呀... 就找個大紙箱墊著坐...
即可絕緣.. 屁股也比較不會痛...

沒辨法...
後來雖然是走軟體業, 但就是戒不掉拿烙鐵的基因..
有個小小的區域能止癢.. 這也是人生的小確幸來著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嘿呀... 就找個大紙箱墊著坐...
即可絕緣.. 屁股也比較不會痛...

是啊。
有时恍惚自己有些《百年孤独》中上校的影子,在角落里把小金鱼熔了再做、做了再熔……
人生的归宿终究是孤独,行这些事算是种慰藉吧。
不管怎样,人生遇同好,让这些小确幸变得更丰满了!
先给坛里各位拜年了,祝各位身体健康、平安快乐,也祝俺们的这个相聚的小空间长盛不衰、欣欣向荣,感谢老大的辛苦付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
有时恍惚自己有些《百年孤独》中上校的影子,在角落里把小金鱼熔了再做、做了再熔……
人生的归宿 ...

是啊..
人海茫茫.. 有相同興趣的人,能聚在一個平檯上,是不容易的!

動手修東西,說實在.. 也賺不了什麼錢!
真要算.. 連基本工時都不夠..
願意動手修的,是個態度!
願意提供平檯、願意一起討論怎麼修的..
是願意經營、是願意分享的態度!

网友B:
死馬當活馬醫

找修手機業者熱壓一下屏線

示意影片,非OLED屏熱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LUm3uUth0Q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馬當活馬醫

找修手機業者熱壓一下屏線

其實... 牛有另外再買了一個KWS-MX18L了..
而且... 還有電路圖...

當然... 還是有想修修看U2AM...
所以.. 有另外在網拍下標一個能用在907相容手柄的 熱壓銅頭!
等到貨.. 再來壓壓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