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求msi gtx 1650 d6 ventus xs ocv1 點位圖或電路圖

楼主(2025-01-23):
又收到一片,12v接口有短路,另外電感L20也短路(是不是1.8v??)求圖查修,感謝

网友:
L20 的確是 1.8V,這版型比較特殊~沒有圖紙可以參考
要稍微爬一下店路,通常1.8V有短路,可以看看是不是因為顯存供電炸了

网友:
MS-V385 應該可以參考看看
核心供電佈線不一樣之外,其餘似乎很相近

曾遇過1650 1.8V電容短路的案例,可以用燒機法抓是誰短路
如果抓不出來得有心理準備了

楼主:
好的。感謝2位回覆,待檢測後上來報告

网友:
12V先拆电源输入了

楼主:
斷開1.8v和顯存供電電感,都是短路,是否代表gpu+顯存都涼拉
直接燒1.8v和顯存,沒有明顯發燒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斷開1.8v和顯存供電電感,都是短路,是否代表gpu+顯存都涼拉
直接燒1.8v和顯存,沒有明顯發燒的地方 ...

非完全短路,熱像儀去照照看比較準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完全短路,熱像儀去照照看比較準確!

peter大,我的表有誤差,實際上阻值是003=0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