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塑膠材質螺絲孔柱斷裂,該如何退出螺絲

楼主(2025-01-25):
請問塑膠材質螺絲孔柱斷裂,該如何退出螺絲

拆殼在退螺絲當時 發現螺絲孔柱斷裂分離下底塑膠殼,隨著螺絲空轉使孔柱仍抵著上蓋塑膠殼
一般情況 仍可以待取出整個上蓋 再個別分離該斷裂的螺絲孔柱

但是很不幸 這回遇上的是 孔柱與上蓋塑膠殼之間 還有個合頁hinge 而合頁另一端鎖在筆電屏上

請問有無拆解技巧高招  還是說要拿著止血鉗探入一隙空間做精巧華麗演出

補充內容 (2025-1-25 09:56 AM):
更新請見3#圖示

网友A:
用一字起子橇緊螺絲在轉動螺絲退出來

楼主:
更新  增加筆電屏合頁位置 請見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字起子橇緊螺絲在轉動螺絲退出來

我沒表達好  重新筆電合頁相對位置
之前也試過  一字起子橇緊...然後搞不定   尖嘴鉗探不進硬伸怕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表達好  重新筆電合頁相對位置
之前也試過  一字起子橇緊...然後搞不定   尖嘴鉗探不進硬伸怕壞 ...

不晓得simon大还打算要不要断裂的那部分塑料螺柱否,如果没这打算,可以考虑速干胶滴入,渗透进裂纹,待固化后,尝试拆螺丝。
只是这样有个小问题,就是速干胶粘结强度能否抵抗拆螺丝的力道。
祝早日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表達好  重新筆電合頁相對位置
之前也試過  一字起子橇緊...然後搞不定   尖嘴鉗探不進硬伸怕壞 ...

螺絲與螺紋柱之 間先加點 (WD-40 ) 潤滑一下

並在斷裂螺絲孔柱與下殼或合頁之間的間隙 (塞 纏) 入一 (橡皮筋)

作用為 增加斷裂螺絲孔柱的磨擦力 並 施加 一力 (壓住加固的斷裂螺絲孔柱)

(轉動螺絲) 左手右手相互配合 預祝順利

网友:
意思是,斷柱所在,只有小縫可以伸入?
那就把小一字起子頭加熱,刺入斷柱。
斷柱固定住不會跟著轉了,再來轉螺絲。

話說,我真的有買止血鉗來當工具用。
他前面有細齒,可以夾住防滑。
後面突出兩支粗齒,卡住後放手,前面還是可以維持夾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  增加筆電屏合頁位置 請見下圖

找支F夾,上爪鑽個螺絲起子通過孔

適當夾持力,局部變型加壓緊固斷裂區域
(過鬆:斷裂處續滑拆不掉。過緊: 內或外傷,施力部位永久型變)

再以起子試拆看看
加壓示意圖,夾持方式不限定是F夾
只要能達到局部擠壓內部,卡緊目的即可。

网友:
底下的螺柱如果不用了.用電動起子抵緊拆.鎖緊轉動讓底下的螺柱洗成圓孔再用工具拉出螺絲,

网友:
不要拆 嘗試爆了另外的柱子 保留它們 然後用AB塑鋼土固化 乾了後再鬆開 不然只有淘寶買新殼

网友:
分享我當時的處理經驗,維修hp筆電Pavilion G6轉軸的固定座

判斷那個已經斷裂的塑膠螺絲孔柱和在殘存在塑膠底板的基座部位,已經沒有接合復原的可能,我是在其他螢幕部件和線路確定拆開妥,便將這個「受傷」部位整個脫離底座、然後拆下這個位置的固定螺栓,之後找到適當的二支螺栓從底板「外側」將合頁hinge固定在底板上的原始位置,之後螢幕可以復原固定。(使用筆電時,下面有再加長條形軟墊。)

目前微軟已經不支援更新從Windows 8升級上來的Windows 10,這個2021/6月的維修點還是穩當的繼續支援這台筆電邁入下一個新年!

楼主:
謝謝大家   我現在準備去搞一支止血鉗這類工具  用於探入夾持
想到合頁模樣 很絕望!
海明威說:這世界很美好,值得為它奮鬥!
雖然想一氣呵成  但很多後續都是拆解後才能判斷走向 山高路長

网友:
斷裂面通常不是平整的面(如果是的話~請按上一頁離開XD)
1.滴快乾
2.塑膠嘛~尖細頭的烙帖給它熔接看看~
3.正面加壓讓斷柱壓緊~退螺絲看看~(我有成功過)

网友:
這招應該可以;2.塑膠嘛~尖細頭的烙帖給它熔接看看~

要是我會用一字型,類似精密起子,做一個.烤紅,對準插入中間,待冷了再轉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