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mrobo A2 元件請益~

楼主(2025-01-30):
忘記先拍一張外觀~(已經被我拆了)

充電要求是5V 1A

朋友說 他用行動電充電時

就突然聞到了燒焦味

拆機後看到有個元件燒毀~相關照片如下

電路板 HXY-WB01 V4

本次想請益的對象為 micro USB充電孔左邊燒毀的元件(藍圈處)

絲印看起來是 4_7 (不太確定是否為4R7電阻?)

懇請有經驗的各位大大指點一二~

這顆元件是否是 4R7 SMD 貼片電阻?

网友A:
靠近USB充電口並且[像似]4R7  那就看看是不是一端接到USB(+5V)端
這樣就電路安排慣例 很大可能是充當短路保險 因為這個功能所採用的數值多半是個位數

若上述證實了 下一步 看看是不是後端哪裡短路導致4R7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近USB充電口並且[像似]4R7  那就看看是不是一端接到USB(+5V)端
這樣就電路安排慣例 很大可能是充當短路保 ...

非常感謝 SIMON 兄 指點

昨晚量測 燒毀後反而變成短路 (但無法得知燒毀前是否即為相通狀態)

晚上再來量測看看 是否有其他短路狀況

不知道假如他使用的是具快充功能的行動電源(因為她使用一分三的線,同使充手機跟這台機器)

也就是有可能電源當下提供了 9v or 12V 的快充情形時 是否會造成這種燒毀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