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幫我辨識一下這款LDO

楼主(2025-01-30):
圖上的兩顆絲印GU3L SOT23-5 IC應該是LDO無誤,可是卻找不到切確型號,有人知道嗎?

网友:
alldatasheet以GU3找

AP2127 datasheet

page 14有找到絲印GU開頭,但封裝對不起來@@

保險起見對照腳位定義是否一致?

應該能使用GEH絲印(AP2127K-ADJTRG1 )取代,細節要再看datasheet定義。

理論上也是用分壓去調整輸出。

网友:
AIC1952或AIC1953-3LGG6A
應該是這個,查一查腳位對不對的上。

网友:
LC2202CB5TR

网友:
贊同4# 所述

另外 明明看起來似是LDO 為何4#DATASHEET所指卻是Switching DCDC
Switching DCDC 會有個標誌特徵 旁邊一定有個功率電感器
隨著時代進步  逐漸將工作頻率提昇  為的就是 縮小功率電感體積
請注意 照片裡 SOT23-5 鄰近處 有個Bead磁珠電感器
過去觀念裡 看到這Bead磁珠 都會將其當成EMI用途
所以讓人忽略它  認為不是功率電感  進而將電路視為LDO

但是 Switching工作頻率走到 2MHz 域界 縮小功率電感體積數值只需Bead磁珠1uH滿足使用
換句話說 當看見似是似是電源IC鄰近處有Bead磁珠  不能再用過去觀念看待
而翻DATASHEET Switching DCDC 看見標榜2MHz工作頻率
這個2MHz 潛臺詞幾乎就是縮小功率電感採用Bead磁珠1uH

网友:
我的眼睛真的有問題,連腳數都看錯。

楼主:
各位好厲害,我想獅子魚大大應該是對的,這邊是XMOS核心供電,用DCDC效率較高。原本以為是線性穩壓,結果沒想到是DCDC... 這樣的設計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