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VC 50U 開機卡載入

楼主(2025-01-31):
昨天不知道哪根筋不對勁
跑去開發者模式 開 [模擬次要螢幕] 這個設定
開下去的當下畫面直接卡住,嘗試按遙控都沒反應
強制關閉電源重開機後,右下角載入圈圈到一半就會卡住,開機後遙控器都沒反應(關機的時候可以按遙控器開機)
目前自己推估是亂開[模擬次要螢幕]導致卡死的,請問這台RECOVERY mode 要如何叫出來呢,想直接恢復原廠
或是各位大大有50u韌體可以分享嗎
下圖為卡死的畫面(插上hdmi畫面都正常,但右下角會有卡住的載入條,且遙控器都沒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093&highlight=JVC%2BJ65
14#
有方法

wet大
螢幕開啟後 遙控器都會沒反應 無法選到工程模式
50u與50t主板是同一張,可以刷50t的韌體進去嗎,我把50t韌體放到USB,並插在USB2.0的地方,螢幕開啟後都沒反應,是哪一部做錯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wet大
螢幕開啟後 遙控器都會沒反應 無法選到工程模式
50u與50t主板是同一張,可以刷50t的韌體進去嗎, ...

這個很難處理~有EMMC可能損壞基本無解了。

當作買500公益彩券吧!

JVC 50U 主機板 (良品)C121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421620065718
選時段買有免運,這家我常買沒出過問題寄貨也快。
最後叮嚀,手機、平板、連網電視沒事千萬別亂玩升級或特殊模式,否則很容易悲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很難處理~有EMMC可能損壞基本無解了。

當作買500公益彩券吧!

好的 那我去買來換好了
感謝wet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