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Panasonic F-Y136BW-P 除濕機滿水符號無法解除維修實例

楼主(2025-01-31):
Panasonic F-Y136BW-P 除濕機滿水符號無法解除維修實例

1.型號~Panasonic F-Y136BW-P

2.故障情形~插電後LCD會顯示滿水符號無法解除

3.拆下滿水檢知微動開關確認接點碳化不導通,拿一個 OMRON 5A/125V 微動開關替換OK。

4.拆下顯示控制板檢查按鍵開關全部不良,LCD變色且有酸味溢出。

5.解焊下LCD模組發現是下偏光膜酸化變質,撕開重貼新品OK。

6.更換不良零件後插電開機測試 LCD 顯示正常,原本濕度模組的濕敏電阻老化(檢知低下30%)-->更新後可檢知69%。

7.電源板電解電容已爆1顆-->全板更新OK
還有溫、濕度模組的濕敏電阻老化(檢知低下30%)-->更新OK

8.開機鍵上方塑膠薄膜因為開機按鍵導通不良,被狂按導致破裂所以剪一塊透明塑膠片用雙面膠貼上,按壓手感較好也可防止水氣入侵電路板。

9.開機測試除濕中

网友:
這台除濕機我家也有一台,也是壞濕度感應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