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維修筆記]ASUS TUF-GTX1660Ti-O6G-GAMING 進液腐蝕 | FPS個位數 | BS_OK被拉低

楼主(2025-02-01):
ASUS TUF-GTX1660Ti-O6G-GAMING 版號:CG161PI

維修過程沒拍照,燒機也忘了紀錄,當維修筆記供參考。

整板供電正常,各PWM供電波形也都正常。

有鑑於TUF系列都有NV3V3、3V3_SEQ的供電IC問題,優先改電路再鎖定原始故障是什麼?

測試furmark FPS 正常,在1百多FPS,改用heaven benchmark就變成個位數FPS,推測跟功率檢測有關連。

NCP45491是四路檢測,電流與電壓都測過沒有問題,pin 30 BS_OK有輸出高電位。

該信號連接Q519pin2, pin5 低電位,pin3 低電位 說明第二顆MOSFET異常。
查詢電路圖Q519雙MOSFET旁邊有備用方案R755。

直接拆掉改用備用方案杜絕後患。

heaven benchmark FPS正常輸出。

之後針對腐蝕作處理與供電周邊電路塗上氟劑防止繼續腐蝕。

网友A:
手上也有相同版型,只是型號不一樣
入門款PH-DUAL-1660TI MOS一樣空氣散熱...
有遇到測試會黑掉掉電,一樣是Q519的毛病,直接拆掉換成0歐電阻
後續測試不會有黑掉掉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也有相同版型,只是型號不一樣
入門款PH-DUAL-1660TI MOS一樣空氣散熱...
有遇到測試會黑掉掉電,一樣 ...

感謝K大回饋

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發大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