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比過碳酸鈉更好用『對付頑固油垢』特別有效!快速瓦解排油煙機油垢

楼主(2025-02-01):
過年大掃除,排油煙機陳年油垢如何清洗?
地表最強油垢清洗配方大公開!
別再用過碳酸鈉了!
只要15元,抽油煙機『陳年油垢都消失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rbKiJ5t4iU

楼主:
[轉貼] 馬桶『尿垢』根本刷不掉!居然只要3步驟,馬桶瞬間變乾淨!陳年尿垢都消失了!

馬桶尿垢,哪一種馬桶清潔劑最好用?
浴室陳年尿垢,如何徹底清除乾淨?
清除尿垢只要3步驟,馬桶比新的還乾淨!
用對方法 省時 省力 又快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P2Q6QWCZmk

网友A:
應該沒有人會用過碳酸鈉洗重油污,如果要『對付頑固油垢』,那就是用這個。

水管或馬桶阻塞也很有效,只是氫氧化鈉要用熱水化開才有效,它是強鹼要戴手套,通風要好,軟水管遇高溫會軟化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沒有人會用過碳酸鈉洗重油污,如果要『對付頑固油垢』,那就是用這個。

用燒鹼(片鹼)洗有材質的問題,抽油煙機的葉片是鋁的,強鹼會腐蝕,令人苦惱。

另外烤漆 或 漆面塗裝品 遇片鹼這也強度過高,容易有化學返應產生。

网友:
倍半碳酸鈉 = 碳酸鈉 + 碳酸氫鈉 (鹼性物質)
氫氧化鈉也是鹼性物質,鹼性比倍半碳酸鈉高,須小心使用。

食用油(三酸甘油脂)在鹼性溶液中加熱會發生皂化,水溶性會加強,還可以變成肥皂溶出沒反應的油脂。
皂化反應需要時間,浸泡一段時間等反應進行得差不多了再刷洗。
溫度越高反應越快,小物件可以放在金屬鍋子裡浸泡加熱。

看油垢的程度可選用不同鹼性強度的物質處理:
小蘇打(碳酸氫鈉) < 倍半碳酸鈉 < 碳酸鈉 < 燒碱(氫氧化鈉)

皂化反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燒鹼(片鹼)洗有材質的問題,抽油煙機的葉片是鋁的,強鹼會腐蝕,令人苦惱。

另外烤漆 或 漆面塗裝品  ...

我當兵時當做一陣子廚房班長,有個單位定期會來檢查廚房清潔,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塑膠桶,兩個行軍鍋都放的下,我看廚房的阿兵哥把能拆的都用氫氧化鈉泡熱水整個拿下去浸泡,10~15分鐘熱水也涼了,整桶水都是咖啡色,稍微刷一下,連打鉚釘的周圍都清潔溜溜,最後再用清水洗乾淨,那些浸泡過後的氫氧化鈉還有用處,不能拆的就沾著它洗,一樣很好用。

我記得前幾天跟大家說到我國中的工藝課有教我們用鐵片做書架,鐵片都是生銹的,要先泡稀鹽酸除銹,當然只能泡一下,看鐵片開始反應就要注意是否要拉上來了,浸泡氫氧化鈉也是一樣,看油污溶解了就要拿起來水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當兵時當做一陣子廚房班長,有個單位定期會來檢查廚房清潔,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塑膠桶,兩個行軍鍋都放的下,我看 ...

去油汙最好用的還是氫氧化鈉,外面洗排油煙機的幾乎都用這個,要注意的就是油汙下來後要立刻用清水沖洗以免腐蝕,還有氫氧化鈉對生物體特別是黏膜面的腐蝕力超強,安全防護面罩眼鏡長手套塑膠圍裙全不可少

要安全就用碳酸氫納,泡到飽和後把要洗的東西浸下去,用熱水效果會更好,泡一個晚上隔天油汙會變成黏黏的浮沫,用舊牙刷就能刷下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去油汙最好用的還是氫氧化鈉,外面洗排油煙機的幾乎都用這個,要注意的就是油汙下來後要立刻用清水沖洗以 ...

哈哈哈!我家的碳酸氫納是烏骨雞學姐去好市多逛時買的,一桶用了幾年也用不完,小蘇打都受潮結硬塊了,我最後都是拿它泡腳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我家的碳酸氫納是烏骨雞學姐去好市多逛時買的,一桶用了幾年也用不完,小蘇打都受潮結硬塊了,我 ...

"小蘇打泡腳跟"

這樣腳跟皮膚不是去油更乾燥
不會產生皮膚龜裂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蘇打泡腳跟"

這樣腳跟皮膚不是去油更乾燥

我拿來泡腳是因為腳有"腳惜","腳惜"國語怎麼說呢?是腳氣嗎?季節交換就會出現,雖然味道不嚴重,但那種酸酸的味道就是很討厭。
用小蘇打泡腳會除去味道,而且是立竿見影,所以有人也會把小蘇打撒一些在鞋子裡面。

如果單純因冬天乾燥腳跟龜裂處理方法就是你貼文這樣處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我家的碳酸氫納是烏骨雞學姐去好市多逛時買的,一桶用了幾年也用不完,小蘇打都受潮結硬塊了,我 ...

小弟是量販店買一送一時買的,夾鏈袋包裝,3年了還沒結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蘇打泡腳跟"

這樣腳跟皮膚不是去油更乾燥

這個看個人體質,平常有穿鞋襪角質不厚的比較沒差,常常赤腳走路或角質厚的要小心,裂成相片那樣可能會流血會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是量販店買一送一時買的,夾鏈袋包裝,3年了還沒結塊

我剛剛又用碳酸氫鈉泡腳一次,泡一次大概一個星期腳都沒啥酸味。
結塊其實沒有關係!我都是拿把一字起子猛捅一輪,大約就一個香皂大小就行了,泡了熱水一下子就化開了。

网友A:
今天台中下雨了,我看再來泡溫泉好了。

今天的水溫不太理想,將就一下好了~~

這可是媲美廬山跟礁溪溫泉的碳酸氫鈉泡腳"桶泉"耶!.........啥!沒我的桶泉沒有天然礦物質.....,啥!沒有小魚吃腳皮......。
算了!規模越搞越大容易被盯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天台中下雨了,我看再來泡溫泉好了。

RV桶不錯用,
小弟鞋子穿11號(差不多三十公分),
RV桶泡腳不會頂到,
5加侖油漆桶我泡會頂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V桶不錯用,
小弟鞋子穿11號(差不多三十公分),
RV桶泡腳不會頂到,

我還去查了一下什麼是RV 桶?我這個就是一個水泥漆的圓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還去查了一下什麼是RV 桶?我這個就是一個水泥漆的圓桶。

災,
RV桶一般都拿來當洗車水桶,
可裝水可站上去洗車頂,
用完放後車廂丟雜物,
主要又是方桶的,
我都放後車廂當小椅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