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喬山 SYNCA 無線頸肩按摩器 SM260 怎麼拆開?

楼主(2025-02-01):
不知道有沒有會員買這款喬山 SYNCA 無線頸肩按摩器 SM260?

這個頸肩按摩器原本烏骨雞學姐很常用,因為它內含鋰電池,到那裡使用都方便,不過用了一段時間後續電能力越來越差,現在只能插阿達不達才能使用。
想要換電池卻找不到打開的地方,比較有嫌疑的是反面像有一條很長的拉鍊,不過研究很久也找不到打開的方法。

▼這邊應該是拉鍊的尾端。

▼這邊是充電頭,應該也是拉鍊的開端,不過紅框內也看不到可以打開的地方。

難道是直接縫死?請問有會員知道怎麼打開嗎?

网友A:
這個跟一般拉鍊線是反過來縫,我推測拉鍊頭應該是"藏"在最後一張圖adapter那裏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跟一般拉鍊線是反過來縫,我推測拉鍊頭應該是"藏"在最後一張圖adapter那裏面。

我一開始就是覺得拉鍊是反過來裝的!不過我也沒辦法拆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開始就是覺得拉鍊是反過來裝的!不過我也沒辦法拆開。

用推進去試看看?說不定拉鍊頭與adapter線頭是綁訂在一起的?!

网友:
https://www.johnsonfitness.com.tw/m/prod/?q=SM260

詢問布套拆下清潔方式

iphone se 手機螢幕小 有誤按請原諒 謝謝

网友:
用手指摸摸看有沒有拉鍊頭,然後用指甲推,或是從左邊(DC接頭)用免洗筷推~~

网友:
一般衣服都是先反面車縫好線 留下可翻面洞口 翻到正面後 再將洞口從正面縫合

网友:
看正面有沒有收口的車縫線

网友:
  先捏看看紅圈處有無疑似拉鍊頭形狀, 再拿電筒照一下紅圈處兩側, 或許拉鍊頭就埋在底下.

  若假設為真, 用鋁箔包飲料吸管電源線側穿入, 向相對側推拉鍊頭應可瞧見.

网友:
如果找不到方法,再試試,先用尖尖的把拉鏈剉開,再找拉鏈頭,拉回去

楼主:
我實在是沒招了,紅圈內的地方相機拍不到,否則我就拍給大家看了,原本是想如果那位會員有買,看他知不知道方法?

以要清潔的理由直接問原廠,我這幾天打電話問看看?

网友:
以前在公司遇到有疑慮的直接照X-ray

网友:
比較擔心的是拉鍊頭有防脫鞘,卡筍沒拉上的話是拉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