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監視主機板爆電容
關閉

楼主(2025-02-03):
各位前輩,開工大吉。
小弟的。
找了半天,沒看到相同的編號。
請各位前輩幫看這是多少容量跟耐壓的電解電容。

電容

電容

网友:
電容的另一面?? 沒有印字嗎??

楼主:
沒有只有負極符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只有負極符號

只能看看主機板上有沒有編號..
再看看有沒有人有相同的板子, 看零件規格了..

网友:
如果還是無法確定,我會以變壓器規格,硬碟電壓12V,用16或24V,再衡量大小.決定容量,供電穩壓彈性很大。

网友:
這不是技術QA區  是貼文練習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