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海康監視主機板爆電容

楼主(2025-02-03):
各位前輩,開工大吉。
小弟的海康監視主機板爆電容。
找了半天,沒看到相同的編號。
請各位前輩幫看這是多少容量跟耐壓的電解電容。

電容

電容

楼主:
自問自答,拆解主機板下來,看到電容規格了。

手上剛好有同規格,直接換上。

開機測試硬碟,兩顆剩抓到一顆,一樣無法辨識。
再把12v變壓器換掉,終於兩顆硬碟正常抓到,識別正常。

网友A:
這個電容廠牌標誌  近幾年常常出現於各電子材料行
基於個人偏見 對於這標誌很不順眼 沒理由沒根據  單單就覺得似乎隨意畫出來  進而懷疑開始查詢資料
我用 [SC Capacitor]關鍵字  查到ebay 一堆這廠牌電容
進而得到 made by SC (Shiangchen) in Taiwan 這列資料
再以 [Shiangchen  Capacitor]關鍵字  查到的資料是: 公司解散 https://www.twincn.com/item.aspx?no=84809294

用的心頭總是扎一根刺   這麼痛苦怎能只有我承受   這刺分享給痞酷上諸位了

楼主:
XD,電子材料行確實都一些奇怪的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問自答,拆解主機板下來,看到電容規格了。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電容廠牌標誌  近幾年常常出現於各電子材料行
基於個人偏見 對於這標誌很不順眼 沒理由沒根據  單單就 ...

在我學會淘寶前,用的就是這牌子電容,

螢幕主板上原規格25V的,我用這牌子50V替代,
螢幕在我辦公桌上天天開10~12小時,到現在也10年了...
(公司配給我的新螢幕收在桌底下,桌上用的是我收壞品修好的螢幕)

心得: 耐壓更高的小品牌電容,也能獲得長壽命,
(但耐壓更高的小品牌電容,其實售價也和常規日製大品牌電容相當,
再度體現"一分錢一分貨"的道理!)

网友:
監控主機的變壓器一般是2A的規格,建議下次變壓器換大一點2A以上,目前的變壓器一般都不足,以前的變壓器好大一顆,可以用10幾年,現在已經很少看到了!

网友B:
前幾天 也修一台 DVR 沒畫面 去看!硬碟 手摸沒轉!DVR燈有亮!!!!看變壓器 對方插上爛的12v2A
直接更換12V5A 變壓器就好了!!!!壞的變壓器 拆開看輸出端的電容 爆了一顆!!原本DVR吃電好像要3A 他插上2A的 難怪沒用多久就 G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幾天 也修一台 DVR 沒畫面 去看!硬碟 手摸沒轉!DVR燈有亮!!!!看變壓器 對方插上爛的12v2A
直接更換12V5A  ...

現在變壓器品質真的很不耐用...我現在維修前都會先用自己的變壓器測一下.ˋ這樣比較不會做白工.

网友(2025-03-07):
SC電容我也遇過,算是垃圾級,消失算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