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cer v5-473pg 螢幕問題

楼主(2025-02-05):
各位先進大家好:
acer acer v5-473pg 螢幕出現花屏,目前外接hdmi是沒問題,此機有觸控功能,請問是外面觸控屏問題?還是lcd問題?還是排線問題?

煩請先進指導

网友:
偏光膜GG了,
直條紋,看來偏光膜是0度配90度,

网友A:
螢幕上方黑區塊
看似無液晶
也就是有空氣跑進面板裡
液晶漏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螢幕上方黑區塊
看似無液晶
也就是有空氣跑進面板裡

先進好:
所以是lcd問題,不是觸控面板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進好:
所以是lcd問題,不是觸控面板是嗎

是液晶面板的問題

网友:
玻璃液晶已碎,只能更换了

楼主:
感謝先進指導
確定LCD問題我再找人處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先進指導
確定LCD問題我再找人處理

這機種的屏幕,在淘寶就是只有賣"屏幕總成",
不管壞觸控 or LCD,都是換整個總成,

觸控是玻璃表面鍍上ITO導電層,(一種透明導電層),
壞掉的話,就是無法觸控,不會影響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機種的屏幕,在淘寶就是只有賣"屏幕總成",
不管壞觸控 or LCD,都是換整個總成,

先進您好:
若只換lcd的話就無法觸控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進您好:
若只換lcd的話就無法觸控嗎

液晶屏和觸控屏,分別是兩片玻璃,貼合在一起,
我在淘寶沒看到單獨賣屏,

如果買的是一般液晶屏,就沒法觸控,
得把原觸控屏拆機重貼,屏四周都有膠,
不知這台是否為全貼合觸控屏,若是則全屏都有膠,
拆下肯定慘不忍睹,

要觸控功能的話,建議直接買原裝屏幕總成,

网友:
請您拆下看是否為全貼合觸控屏,是的話要考慮買總成來換,畢竟全貼合的觸控屏不好拆,有些全貼合觸控屏排線進LCD T-CON,光LCD也不一定買的到,除非殺肉拼裝

https://vi.aliexpress.com/item/32832128755.html
https://www.touchandscreen.de/me ... 0XTN03.3%20HW4A.pdf

看國外網拍,觸控屏跟LCD應該是可以分開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指導,小弟後來買了一中古總成屏幕,更新後也正常可觸控使用,但不知道是不是更新至win11 24h2後,又無法觸控,(很奇怪的事今天有一度可以,在系統有出現10點觸控,關機後重開有不行了),不知道是哪裡出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指導,小弟後來買了一中古總成屏幕,更新後也正常可觸控使用,但不知道是不是更新至win11 24h2 ...

建議拿另顆硬碟灌win10試試,
排除是否win11驅動不支援,

(我就有硬體沒法在win10以後正常運作,所以還在用win7,
最近chrome不再支援win7更新,上網老是會出現憑證問題,
改用KVM接兩台電腦,一台原有的win7,另台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拿另顆硬碟灌win10試試,
排除是否win11驅動不支援,

jacson99先進您好
回報一下處理方式,裝回win10 還是沒有觸控功能,後來乾脆拆開螢幕,將接點按一按,再貼上膠帶,神奇的是居然可以了
正在高興瞎貓碰到死老鼠以為處理好了,把所有螺絲鎖上後有不行了,所以也無法判斷是否是驅動或者有排線或硬體故障

win11 位上螺絲

上完有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jacson99先進您好
回報一下處理方式,裝回win10 還是沒有觸控功能,後來乾脆拆開螢幕,將接點按一按,再 ...

看起來是無法正確辨認裝置,
買罐電子接點清潔劑將排線清潔一下,蝦皮這罐就可以

把排線噴一噴,
(噴之前要先斷開電池,)
噴完再用吹風機來回吹個20秒,
確定吹乾後再插回排線,應該就可解決,

補充內容 (2025-2-17 11:38 AM):
或者,用橡皮擦把排線擦一擦,
(要順著銅箔方向擦,不要把銅箔擦脫皮),
如果沒法用橡皮擦接觸到銅箔,就還是用接點清潔劑最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是無法正確辨認裝置,
買罐電子接點清潔劑將排線清潔一下,蝦皮這罐就可以

jacson99 您好:

請問是噴紅框這裡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jacson99 您好:

請問是噴紅框這裡嗎?

觸控排線是從這兒接嗎?
若是的話,就是噴這兒,

噴完用吹風機來回吹乾 (來回吹,不要固定一點吹),
一定要確定吹乾,才插回電池和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觸控排線是從這兒接嗎?
若是的話,就是噴這兒,

晚上回家試試

感謝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觸控排線是從這兒接嗎?
若是的話,就是噴這兒,

紅框內是觸控排線,左邊白色是液晶排線

楼主:
感謝先進指導:
噴上接點清潔劑,目前已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先進指導:
噴上接點清潔劑,目前已ok了

賀! 完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指導,小弟後來買了一中古總成屏幕,更新後也正常可觸控使用,但不知道是不是更新至win11 24h2 ...

恭喜完修,請問您的入手價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請問您的入手價格

我買二手零件機850

楼主:
各位先進好:

昨日在處理完後反覆開機測試都正常,最後螺絲全鎖上後,又變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先進好:

昨日在處理完後反覆開機測試都正常,最後螺絲全鎖上後,又變不行了

"螺絲全鎖上後,又變不行了"
=> 該不會排線有問題吧?
再把螺絲解開試試,

曾幫朋友修過筆電花屏,
不確定是壞屏or排線,
先換便宜的,結果,排線一換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絲全鎖上後,又變不行了"
=> 該不會排線有問題吧?
再把螺絲解開試試,

ok
我回家再試試
感謝給於指導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
我回家再試試
感謝給於指導方向

"排線連接主板的插槽,"
"排線本體的兩端,"

以上也全都用接點清潔劑噴完並吹風機吹乾,
吹乾後再接上電池和電源,
未鎖螺絲前測一下開機是否正常,

關機鎖上機殼後,開機再測試是否正常,
鎖機殼時也仔細觀察一下中間拉線是否有哪邊會被壓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線連接主板的插槽,"
"排線本體的兩端,"

jacson99 您好:

依照您的建議 主板連接那端也噴上接電清潔劑,有沒鎖螺絲,目前還是不行,下一步會換線試試

感謝指導

网友:
如果已經清潔後還是不穩定,可能連接排線是有壓折到或拉扯到,導致兩邊已經接觸不良!

网友:
如果已經清潔過後還是不穩定,可能連接線有壓到或拉扯到,導致兩邊接觸不良,連接線換掉可能會OK!

楼主:
各位先進好:

回報處理進度,上次針對主板的連接處與線頭接點拔起來噴電子清潔劑以及屏幕的觸控板噴電子清潔劑,但連接處沒有拔開來噴,所以這次把它拔開來噴電子清潔劑,經過鎖上螺絲後開機多次,目前應可以以正常觸控,感些各位先進不吝指導

今天的另一問題,在屏幕有些漏光,原因是此屏幕後的那層白色部分有點破損(此中古屏品質不是很好)不知此問題是否能自己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