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其它類] [已解決] HSIUKAO 指針式錶頭的作用?

楼主(2025-02-05):
牛整理零件的時候.. 翻到了這個HSIUKAO指針式錶頭..
面板上面的標示是 E/R..
有試著接測 電壓/電流... 都會爆錶..

請問..
有哪位痞友知道它是什麼類型的錶頭?? 能怎麼使用??

网友:
會爆表  多半是 電流表型態 電壓表會內串電阻

若是問 "E/R" 是甚麼計量單位  我不知
若是想利用一下  其實 盤面是可以更換的

但這種就是 像彈簧秤  游絲是彈簧  秤物重力換成電流線圈磁場偏轉力
會爆表 那就 電流降小些  1mA 為基礎 試試

我記得 痞酷標來的可調電供 其指針電壓表頭外部串了SVR 做精確微調

网友A:
表頭串一個可變電阻與三用電表,用個三號電池供電就能測出滿刻度電流是多少。
面盤是能更換自行 DIY 的,可以用橡皮擦擦掉不要的數字,也能自己抓刻度角度用電腦列印。

有常在維修可以改成電源供應器的外掛電流表(有些人習慣看指針比較有感覺)
也可以拿來自製成電解電容的 ESR 表,其他的應用我想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頭串一個可變電阻與三用電表,用個三號電池供電就能測出滿刻度電流是多少。
面盤是能更換自行 DIY 的,可 ...

一語點醒夢中人! (高職學的.. 都還給老師了!)

LED串上5K可變電阻, 再串接錶頭和數位電錶(電流檔)..
調整可變電阻時, 依指針的位置和刻度上的數值, 和數位電錶上的顯示來看..
能測出它應該是 0.4mA的電流錶錶頭!

那... 牛的下一個問題是... 能把它改成4A的電流錶來用嗎??
剛剛有把錶頸拆開看了一下... 裡面並沒有電阻能換..
有沒有機會改個分流電阻, 就能把0.4mA錶頭改成4A錶頭來用??
映象中, 分流電阻好像是直接跨接在電流錶頭上就可以...

喔耶! 改好了!
用兩顆0.1Ω的電阻並聯, 再並接到錶頭上, 就可以讓電流錶頭1:1指示電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語點醒夢中人! (高職學的.. 都還給老師了!)

去弄點康銅絲來當檢流電阻,調整長度以配合需要的電阻值並可以在表面上銲錫來微調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弄點康銅絲來當檢流電阻,調整長度以配合需要的電阻值並可以在表面上銲錫來微調校正。

噹噹! 牛搞定了! 謝謝Duke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