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行車記錄器Flyone NR300,反覆開機重啟,更換電池修復

楼主(2025-02-08):
同事委託檢修行車記錄器Flyone NR300,

故障現象: 行車記錄器Flyone NR300,反覆開機重啟,
開機瞬間,會看到電池提示符號X,更換電池後修復,

1.Flyone NR300 正面照,使用SONY影像感測元件,
(這台夜間畫質超強,超低雜訊)

--
2.上方及後螢幕照,注意螢幕左邊有一LED指示燈的穿孔,
安裝時千萬要裝對方向,

--
3.左側有一reset鍵,

---
4.下方照,有SD卡槽,HDMI輸出孔,

--
5.上方照,5V USB充電孔,USB孔可外接GPS,

--
6.鏡頭尺寸很有份量,真正的玻璃鏡頭,

--
7.拆解,
網路上找不到詳細拆機過程,只找到幾張無文字說明的照片,
差點把機體拆壞,4顆螺絲藏在螢幕後方4邊角,
螢幕必須先用吹風機加熱到燙手程度,
再用筆刀趁隙掀起,這雙面膠和手機背蓋貼合膠相同,

--
8.電路板還有4顆螺絲,解開螺絲,順利拆開,

--
9.聯詠NT9665影像處理器,左邊有一華邦閃存(沒來得及用燒錄器備份),

---
10.掀開電路板,背面就是鏡頭排線,及鋰電池,

--
11.鋰電池規格402540,(厚4mm, 寬2.5cm, 長4cm),2017年製

--
12.更換新電池502540,(厚5mm, 寬2.5cm, 長4cm),
厚度多1mm,必須仔細挪動位置,才能順利安裝,
原步驟反向裝回,順利完修,

网友A:
恭喜完修,沒想到螺絲藏在這種地方
還好厚度多1mm的新電池裝的下,小弟就搞過電池太厚最後殼合不上的悲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沒想到螺絲藏在這種地方
還好厚度多1mm的新電池裝的下,小弟就搞過電池太厚最後殼合不上的悲劇 ...

有些機器,蓋子蓋不上,
可能周圍上固定膠,四周包膜修飾一下還行,
(我的HDMI錄影盒就是這樣,更換斷電記憶用的法拉電容,
厚度多2mm,蓋子蓋不上,四周包膜,無傷大雅)

這行車記錄器蓋子若蓋不上,USB充電孔和記憶卡槽就沒法用,
本想放棄,叫同事多等幾天,再訂新電池來換,
沒行車記錄器,車先別開,出門就走路吧,走路身體好!

還好仔細挪動位置,順利裝回

网友B:
所以玻璃屏要用這個黏?
我的黑色那條,不小心懟太用力,縮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玻璃屏要用這個黏?
我的黑色那條,不小心懟太用力,縮陽了

用T7000或3M 9448A黑色雙面膠,皆可,兩者成分相同
(之前是看站上某大大分享,才知道3M 9448A黑色雙面膠)

淘寶上買手機屏幕總成,或手機電池,
有些會附上新邊框膠,就是附小支T7000或3M 9448A黑色雙面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