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仿牧田18V 電池組更換特斯拉動力鋰電池

楼主(2025-02-09):
這個舊電池好像是leo.rain 的鄰居的,因為故障了,就把它送給leo.rain,結果又回到我這邊,一拆開就發現不妙了。

這種高仿牧田的電池大陸很多,台灣也有很多人買空盒子回來改,想要換電池就得把鎳片全給拆掉才能把電池架分開。

▼儘量把電池架跟外盒洗乾淨並開始組合電池。

▼真神奇!我居然有四個18650 的異形鎳片,好朋友自個要用的,用銅片+鎳片疊焊。

▼焊接原本的保護板。

打完收工!這陣子我怎麼好像都在點焊鋰電池?

网友A:
欸,我不曉得影響大不大啦。
兩種不同金屬接觸,因為電化學電位差,會產生電化學腐蝕。
銅的電位高於鎳,銅會受到保護,而鎳可能加速
腐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欸,我不曉得影響大不大啦。
兩種不同金屬接觸,因為電化學電位差,會產生電化學腐蝕。
銅的電位高於鎳,銅 ...

即使是鎳片遭受腐蝕,但銅與電池那一面應該(?)還是OK未受侵蝕
不過電池端是什麼材料就不知

另外印刷電路板製造工藝有一環關於[銅]電路形成後的表面處理
ENIG 化學鎳金 在銅表面鍍一層鎳,再在電鍍鎳表面鍍上一層金,以防止鎳氧化。
目前手機印刷電路板都是ENIG  我想應該是銅鎳還行吧。

但是半導體製程中晶圓減薄或是鏡面化的CMP(化學機械研磨)見過研磨劑論文有提過
"結合氧化劑與有機酸的研磨液能降低銅/鈷、銅/鎳間化學溶解作用之差異,對比表面粗糙度數值..."
https://ntut-staging.elsevierpur ... 之影響研究-2銅鈷或銅鎳於不同氧化劑中的流電腐蝕特性與其對化學機械研磨之影響研究-2
這段又隱約提示銅/鎳間有那種伽凡尼效應存在,已經需要靠特定調製研磨劑降低影響。

上述兩點似有衝突,心頭又是一根刺。刺多了去至今我還沒瘋掉,自己也驚訝,只是愈學愈覺自己很廢挺絕望的。

网友:
恭喜完修,這種牧田電池真的好用,一堆對岸便宜電動工具都能用,充電只要20-21V通用變壓器就能充,免用專用充電器

楼主:
今天撥空檢查了昨天換下的舊電池,看看有什麼發現?原本裡面是使用LN 18650 2000mAh 10A動力電池,它有沒有吹牛我就先不管了,把最嚴重的電池"包皮"撕開就能看到原兇了。

原來是它爆體噴汁造成,原本還以為是進水造成的哩!當然也有可能是進水之後造成短路它才爆體~~

雷大的疑問我無法解答,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電池外殼是鐵(或者要稱"鋼")做的,因為它會生鏽,也能吸磁,而且還吸的很牢。

難怪網路上有在賣可吸在電池上的磁鐵當電極使用,當然為了怕它生鏽或導電等問題,它會鍍鎳及一些處理,所以如果一般鍍鎳片點焊原則上是相同材質。
電池外殼我看過用不鏽鋼的,也有看過鋁合金的,包括聚合物鋰電池也是,例如iPhone 16某款手機就有使用不鏽鋼外殼電池,鋁合金外殼的電池就多了,大單體那種最多,連筆電電池也有使用。

電池焊接除了鎳片、銅片外,也有用鋁片,銅鋁複合片......,不管是用什麼材料及焊接方式,應該都都會遇到高溫,電池焊接就是時間越短越好,因為鋰電池也不耐高溫。

動力鋰電池的放電率高,在使用時也是會產生高溫,甚至需要搭配散熱系統,壓力很大可想而知,尤其在電極接觸的地方更是重點。

焊好的電池拿給leo.rain 用它的牧田充電器及電動工具測試很正常,這些換下的動力電池我會跑一次"窮人家的自動鋰電池容量檢測器"。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820-1-1.html

能用就留下換我的電動工具電池,不能用就回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使是鎳片遭受腐蝕,但銅與電池那一面應該(?)還是OK未受侵蝕
不過電池端是什麼材料就不知

在銅表面鍍鎳在很多地方都有, 電位腐蝕問題應該還好, 應該是銅/鎳的氧化還原電位差異較小
倒是銅鋁就不一樣了, 我碰過鋁會氧化得很嚴重.
至於"結合氧化劑與有機酸的研磨液能降低銅/鈷、銅/鎳間化學溶解作用之差異"
我覺得是指研磨液對於銅/鎳有不同的溶解度, 比較不是銅/鎳間的電化學反應問題.
例如對銅的溶解度高於鎳, 則磨下去銅會磨比較深, 鎳則會凸起來etc.

网友C:
老大請問一下,

一般組動力電池 , 不是要求電池內阻在 15 毫歐以內

老大你這帖是故意放毒, 還是我認知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請問一下,

一般組動力電池 , 不是要求電池內阻在 15 毫歐以內

動力電池的意思是指能瞬間放電能力,不吹牛的話通常至少有5A以上,10A算都很常見,甚至數十A也有,等一下要去工作室,再拍一個回來。

電池內阻本來就是越小越好,不過並非15 毫歐以內就是動力電池。

朋友工廠分容下來的18650 磷酸鐵鋰電池,內阻4xmΩ,放電10C 照用。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24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請問一下,

一般組動力電池 , 不是要求電池內阻在 15 毫歐以內

這個是空拍機上使用的動力電池,據朋友說它可承受35C,它的極片是銅的,而且有厚度,應該在0.2mm~0.25mm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