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p 平板式微波爐 R-TF20SS 運轉異音

楼主(2025-02-11):
微波爐運轉加熱功能都正常,只是有時就會突然出現很大異音,並非正常運轉的哼聲。因為是平板,也不會是轉盤發出的聲音。
聲音聽起來是一種「嘩啦、嘩啦」的聲音,有週期節奏,時大時小。通常出現這個狀況之後,再用幾次,聲音又會消失,就變正常了。

大概回想,猜測這種異音出現的情景可能是:加熱的東西太少,比如一小碟香料;或是加熱的東西含較多純動物油脂,比如一碗凝固的豬油。

想請教各位,這是正常的,或是可能哪裡有故障呢?

249.34 KB, 下載次數: 5

网友:
我家也有平板式微波爐,
沒有轉盤旋轉食物,一直很好奇它要如何均勻加熱,
剛google,原來它是導波到微波爐底板,再投過攪拌電機往上打微波,加熱食物,

這嘩啦嘩啦的聲音,我猜是底部攪拌電機的噪音,可能是轉不動,或是有甚麼機構脫軌了,
淘寶上有在賣攪拌電機零件(表示這東西是會壞的 XD ),

為什麼有的微波爐是平板的,有的是轉盤的,拆開一看就知道原因了

楼主:
感謝回覆!這樣的話,自己DIY看來有難度,這個底板把膠割開,再裝回去看起來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這樣的話,自己DIY看來有難度,這個底板把膠割開,再裝回去看起來不容易啊。 ...

應該是拆外殼,不是拆底板

外殼拆開應該能檢查底部導波組件

楼主:
嗯,再來看一下。剛剛查了一下淘寶的零件,可能一般都是拆底板。因為賣零件的,都是零件和膠一組賣的。

而且中間那個金屬板,感覺確實是夾在底板和外殼之間,不拆底板恐怕真的弄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再來看一下。剛剛查了一下淘寶的零件,可能一般都是拆底板。因為賣零件的,都是零件和膠一組賣的。

而 ...

小弟之前看聲寶的,維修是拆外殼,磁控管開口在底部,微波經由導波管送至攪拌扇轉90度向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再來看一下。剛剛查了一下淘寶的零件,可能一般都是拆底板。因為賣零件的,都是零件和膠一組賣的。

而 ...

影片最後有提到,大部分維修都是拆底殼,
少部分要拆玻璃的兩種情況:
1.玻璃破了, (換玻璃)
2.玻璃底下的金屬攪拌片和底殼打火了(換金屬攪拌片),

若攪拌電機轉不動,應該是拆底殼就好,
那塊金屬攪拌片的轉軸是像電風扇葉片那樣有半月軸孔or扁軸孔,
把轉軸對準插進去就行,從底殼下就可以拆裝葉片,
(只是有可能葉片軸心脫離底殼軸孔,還是得拆玻璃才好裝回)
攪拌電機搞不好上點潤滑油就可恢復,
再不行就是換新攪拌電機,

最壞情況是金屬攪拌片可能變形(或是軸孔變形碎裂),就得拆玻璃,
至於拆玻璃有困難嗎? 就是像影片那樣把膠徹底刮乾淨,
再把玻璃掀起來,(膠一定要徹底刮乾淨,才不會把玻璃掀破了)

維修很簡單,一看就會,一干就廢,
要不要自己干,請謹慎評估,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片最後有提到,大部分維修都是拆底殼,
少部分要拆玻璃的兩種情況:
1.玻璃破了, (換玻璃)

感謝您詳細解說!我來評估看看要不要自己幹

网友B:
微波有異音時壓一下殼側邊試試看~
猜測這系列的設計殼太靠近磁控管才導致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波有異音時壓一下殼側邊試試看~
猜測這系列的設計殼太靠近磁控管才導致異音~ ...

下次碰到異音的時候,我來試試看,謝謝

网友:
拆底殼 總比拆平板容易, 如果拆底殼有空間可以直接更換電機馬達, 就朝這方式著手

网友:
感謝高手們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