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撼訊AXR9 380 4GBD5 零件腐蝕詢問!

楼主(2025-02-11):
拿到 發現有腐蝕!不小心刷完零件就掉了3顆
R102 電阻 不知道多少?! U100 (詢問Q大說 門電路絲印VE VT)
C150 220NF
請有沒有相同板子的大大 可以幫看一下電阻(R102)為多少 謝謝!
目前等 零件到貨 現在不敢給他上電XD!
門電路第一腳有相連R102

网友A:
U100 NC7SZ08P5X
R102 0R
R101 10K

可以先確認pin1 pin2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00 NC7SZ08P5X
R102 0R
R101 10K

C150 也不見!!!目前補上 缺件!!!其怪的是 耦合 電容 顏色怎麼都不同!
目前 顯卡跳過B2 閃一下 電壓 好像 0.8 1.5 都有!
C150 正確的顏色 拆 顯卡 的 都能用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C150 也不見!!!目前補上 缺件!!!其怪的是 耦合 電容 顏色怎麼都不同!
目前 顯卡跳過B2 閃一下 電壓 好像  ...

0.22uF 是第一組TX耦合電容要補上

一般的RX 400/500系列同位置,都可以找到同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2uF 是第一組TX耦合電容要補上

一般的RX 400/500系列同位置,都可以找到同容值。

我隨便 拆顯卡的耦合電容(金手指上面的) 補上 可以嗎? 顏色不用管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隨便 拆顯卡的耦合電容(金手指上面的) 補上 可以嗎? 顏色不用管嗎?

是可以~但為了保證其功能,裝完要確認這對信號對地二極值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但為了保證其功能,裝完要確認這對信號對地二極值是否一致

L1 的電桿 電壓沒出來! 就在腐蝕的PAD背面那顆
U100 電壓 都有3.3V
沒電位圖 很難追線路 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L1 的電桿 電壓沒出來! 就在腐蝕的PAD背面那顆
U100 電壓 都有3.3V
沒電位圖 很難追線路 XD ...

L1有照片嗎?

U100 pin4再給另一顆AND gate作條件判斷pin4 再給核心PWM IC NCP81022 pin1 PWR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有照片嗎?

U100 pin4再給另一顆AND gate作條件判斷pin4 再給核心PWM IC NCP81022 pin1 PWROK ...

L1 沒電壓0V  相連的 APW8713 第2腳 EN 3.3V 21腳VCC 0V(接一顆電阻-1腳POK) 22腳 VIN 12V
這樣可以確定 APW8713 壞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L1 沒電壓0V  相連的 APW8713 第2腳 EN 3.3V 21腳VCC 0V(接一顆電阻-1腳POK) 22腳 VIN 12V
這樣可以確定  ...

應該是0.95v,照時序這個也要先修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0.95v,照時序這個也要先修出來。

APW8713 有A 沒有A 有一樣嗎?
我看掏寶賣的 都有 A 沒有A的只有拆機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W8713 有A 沒有A 有一樣嗎?
我看掏寶賣的 都有 A 沒有A的只有拆機品

A版的有一根信號有做出功能,但按照非A版的pinout 為NC,板上布局應該沒有置件,可以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版的有一根信號有做出功能,但按照非A版的pinout 為NC,板上布局應該沒有置件,可以試試看 ...

我找到沒A的新品了。 到貨在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