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515-52G-54QA 求助 BIOS

楼主(2025-02-12):
ACER  A515-52G-54QA

機子 本不起動 後查修是 KB9022 - I/O 短路

換一顆後 可啟動 電流一直在 0.6~0.5 A 無法開機

想試試 BIOS 謝謝

3 MB, 下載次數: 1

2.7 MB, 下載次數: 1

网友:
官網BIOS+你的序號

EC BIOS

楼主:
問 獅大 EC 意思是要燒到 KB9022 內嗎 ?

因這 EC 是拆同款 NG板子 來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問 獅大 EC 意思是要燒到 KB9022 內嗎 ?

因這 EC 是拆同款 NG板子 來用的

你先試燒BIOS
可開機就不用裡他
EC是燒到KB902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試燒BIOS
可開機就不用裡他
EC是燒到KB9022的

機子 主人 等不急 , 只好恢復原狀退修 , 請他另找高人修 ㄎㄎㄎ